[保养] 宝马5系(F18底盘)自己动手更换前刹车皮作业

楼主(2021-01-26):
前年买的宝马520Li(f18底盘)自己车整套刹车皮,后面的电子手刹的前年已经换好了,就在这几天前面刹车皮也报警了,换完了左侧带感应器的才记得拍照片,所以图片有些乱,将就着看吧,还有换前刹车皮是不需要用到电脑的,可以直接更换。

先用17的套筒和加力杆拧松这5个螺丝

然后找到宝马车底下这块胶,用千斤顶顶起来把螺丝卸下来

这是把轮子卸下来后的样子

图上标注的两个孔用一字螺丝刀把钩子撬出来,然后再把这个卡簧拿出来

找到我手指指的那个位置,那里有胶盖子,用螺丝刀撬出

上面是撬出来的盖子,下面内六角是拧刚才撬出来盖子的里面的螺丝

这是螺丝孔

然后用力摇几下下泵,就能整块拿出来了

拿出来后的样子

拿出里面那片刹车皮

到五金店买几样这个螺丝,大个的那个是打氧机的配件,自制工具

这个为了固定才做的,防止顶穿了活塞,其实没必要,可以找个圆的垫放里面就行了

把工具弄成这样

放进去

用扳手固定前面那个螺母,再上后面那个螺杆就顶进去了

顶的时候记得看一下车的左边有个壶装的刹车油,打开盖子看一下有没有溺出来,有的话吸出来干净装好

左边轮子上面还有个这个盖子,撬开。找到上面那根,把买新刹车皮配的新的那根装照原来的位置装回去(这里装好了忘记拍图片,这里发的是右边轮子上的,没有上面那个接头的,感应线只有左边一根就行)

把感应线装好,插进去即可

把旧的一边刹车片拿走,装新的进去

这边也是旧的拿走装新的卡进去就行了(后面赶时间,忘记拍照了,将就的看一下)

最后怎么拆的怎么装进去就行了(这也是刚拆的照片,装好的照片忘记拍了)
再把轮子的螺丝先拧上去,手动拧紧

把千斤顶放下来再用加力杆拧紧就行了

再回到驾驶室,不要踩刹车,按一下启动按钮,找到仪表盘左边有一个按键,然后按定8秒出现保养期限,找到前刹车片的图标,再按定几秒会问你复位,再按定确认就会复位了

致此就换完了,其实还有很多车换刹车片都差不多的,只不过宝马车会多个感应线来告诉你什么时候该换刹车片,也不用复位操作,后面有什么不懂得留言吧!

楼主:
占沙发,第一次发长贴,后面多出来的照片不会删除

网友:
我咋看这车像跑了10年啦!!

网友:
不错的DIY换刹车片作业

网友A:
刹车片贵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片贵不贵啊

好像 500块左右全车

网友B:
高端车就是不一样,很复杂,刹车片竟然还有电脑检测的。一般车子都是刹车片贴上去就好。

网友:
咱这论坛各种低调的土豪. 随便都是5系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端车就是不一样,很复杂,刹车片竟然还有电脑检测的。一般车子都是刹车片贴上去就好。 ...

不仔细看字? 你返回去仔细读一下.

网友:
学会了 就缺一个宝马5系来练手了哈哈哈哈

网友:
就缺一个宝马5系来练手了哈哈哈哈

网友:
低调的土豪,我们交个朋友吧?

网友:
开宝马的都是不注重油耗的,才两三年刹车盘就干那了那么深下去了,一脚油门一脚刹车

网友:
低调的土豪。。。。。。

网友:
这豪车绣的有点多啊

网友:
盘刹不用调间隙,还是比较省事的。

网友:
2手宝马,听说漏油厉害。

网友:
我的前刹车7年快8万刚刚换好,顶液压缸旧刹车片不要拿掉,拿工具直接顶刹车片复位多好

网友:
天啊,开宝马的居然还要自己修车啊,难以置信,那我的单车更加不敢拿去修理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