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台迅捷FAC1901R双频千兆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1-01-26):
搞来一台千兆双频无线路由器,拆开给大家看看。
今天的主角——迅捷FAC1901R双频千兆无线路由器。

外观。一个指示灯。

通电试试。指示灯是蓝色的。

后部的插口。

底部的商标和参数。

仔细看。

两个螺丝,其余是卡扣,好拆。

通电情况。

板子。

主要芯片。好像是射频输出。

遮着脸。

这个可以看清。

小个头的。

DC-DC变换。

还有,怎么都是单独供电?

千兆网变。

千兆版。

板子背面。

拆下散热片。

新的,还没试,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谢谢围观!

网友:
这不就是前年的tp7660换了个壳

网友A:
内存又被CPU吃了?那么多天线,看着威武雄壮,我还以为有假天线呢,仔细看板子好像都有用的。

网友:
感觉很节省

网友:
这货只要99块,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网友:
居然是ARM的CPU,MTK定制比自己的MT7621A高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又被CPU吃了?那么多天线,看着威武雄壮,我还以为有假天线呢,仔细看板子好像都有用的。 ...

三贱客的廉价路由都是集成内存的多,闪存才4M,不要指望性能有多好

网友:
最近几年TP1900BN四芯片方案路由器真的多,几乎垄断了200元以内的市场。
都是一样的四芯片,都是6天线,PCB跟外壳 品牌不一样而已

网友:
芯片方案和水星D191G一模一样。

网友:
天线越来越多,网口越来越少

网友:
都鸟枪换炮了 ,换成千兆路由器 。

网友(2022-10-31):
vxworks用到烂,因为一般家庭不懂,外观党,稳定党,tp正好掐住了这点。。。。毕竟VxWorks系统曾经用于卫星,吹起来也狠6啊

网友(2022-12-02):
装宽带送了一个,还想着看看能不能刷个第三方,看来没啥希望了

网友:
迅捷水星tplink这些牌子在高端给我都不用,浪费宽带资源的东西

网友:
天线到是多了,有线口少啊!

网友:
天线越来越多,有线越来越少

网友:
掌握核心科技

网友(2024-08-24):
这款路由器我有一个,作为中继使用,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