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优越者Y1093(JMS578)易驱固件支持光驱ODD及简单救砖

楼主(2021-01-26):
本贴有救砖方法和支持JMS578光驱的固件和方法,有需要者可以耐心看完。

光驱基本上快被普通人淘汰了,忽然发现家里一堆光盘要读,当时手里有个优越者UNITEK其他型号的sata转usb易驱线,根据以往经验再买个台式机sata光驱就可以在电脑上用了,等把光驱买回来发现这条易驱线不能识别光驱,硬盘倒是没问题,壳子拆开发现主控是JMS567,翻遍全网把几乎所有能找到的固件版本都刷了一遍,还是不能支持光驱,中间刷了个测试版固件搞得现在灯都不亮(即使刷回高版本固件也不行,好在还能用)。

索性再买个支持光驱的易驱线,在某宝上看优越者Y-1093,有的客服说不支持光驱,有的说可以,可以的这家网页图片上赫然写着支持5.25寸光驱,要多买个外接12v电源。然后本着节约2块是2块的原则,去某鱼买了根优越者Y-1093回来,

到货马上试机,完犊子,不识别光驱。陷入一阵沉思后,拆开壳子,发现主控芯片是JMS578,决定刷固件试试。根据网上传言,刷关闭UASP功能的固件可以支持光驱,所以我试着尽量找低版本的固件,刷之前我还记着用刷机软件保存了下原始固件。然后开刷,提示成功,拔下再插,完犊子,板子彻底不亮,电脑usb插上都没有提示音,设备管理器毫无反应,有点慌。突然想起这个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14592

参考这个帖子又刷回了原始备份的固件。救砖方法大概总结一下:
1. 拆开壳子,找到flash固件存储芯片,我这板子还是个窄体的25芯片,型号PM25LQ512,
2. 根据上面那个帖子,找到5,6脚,用镊子夹住短接状态保持,然后插入电脑USB接口,终于听到提示音了,固件升级软件马上识别,经过之后的多次刷机尝试,发现此时取下镊子就可以正常刷机了,一直夹着短接反而刷不进去(反正我这里情况是这样)。
3. 取下镊子,然后选好固件,直接开刷,提示PASS,成功,
4. 拔下usb,重新找一块硬盘接上,完美识别,恢复如初。

易驱线刷回来了,但是还没解决光驱识别的问题,继续找,网上很多固件版本都不支持光驱,不是版本越高就能支持。
最后终于找到支持光驱的固件,版本是STD_v00.04.00.05_Bus Power + ODD-20170324,正常刷进去,接上光驱,完美识别,读盘很稳,光驱型号也识别正常。优越者这个易驱线配合此版本固件,接台式光驱,有时候不接12v电源都能读盘,但是不稳定,有时候读不出来,弹出托盘都很吃力,接上12v立马就稳了。至于为什么同一个型号的易驱线,网上有的商家说支持光驱,有的说不支持呢,猜测也许就跟批次有关系,有的批次内置固件支持,有的不支持。

再找了块硬盘试,也没有问题,用crystaldiskinfo看接口,发现也是UASP的,说明起码在这个易驱线上是可以不用关闭UASP而支持外置光驱的。可以可以。。。

下面上传了刷机工具包和固件,需要注意几点,里面有两个刷机工具:
1. fwupdatetool_v1_19_16_24 可以刷固件,可以备份固件,备份固件时,点击勾上界面里的“RD”前面的小框,会出现备份选项,另外,最好勾上include NVRAM的选项,如果不勾上,发现备份出来的文件比网上提供的固件要小百十来个字节。勾上,则大小与网上的固件一致。
2. JMMassProd2_v1_16_14_27 这个软件不能备份固件(反正我没找出方法),但可以升级固件,可以改EEPROM的信息(也就是在设备管理器等地方显示的易驱线名字),还有一些其他杂七杂八的功能。这个软件点"RD"的框时,需要输密码:jmicron。

3. 压缩包里,v00.04.00.05经测试,是能支持光驱的,包里还有个固件v68.01.00.02,暂时不想测了,功能未知,有兴趣的自己试。

其他品牌的易驱线,如果也是JMS578,理论上可以试试,估计能通用,但是我没试过,刷不刷大家自己斟酌,如果有什么问题,本人免责。

刷机软甲和固件包:

网友:
先收藏,然后再看

网友A:
用USB转接去支持3.5寸光驱。。。供电就是个问题/3.5寸光驱得用12V/只有笔记本的光驱才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SB转接去支持3.5寸光驱。。。供电就是个问题/3.5寸光驱得用12V/只有笔记本的光驱才是5V ...

确实供电不佳,光驱还是比较耗电的,可调电源测了下,12v外接电流平均在0.5a左右,有时转速高起来,瞬时电流到1a,读一些低速dvd时供电少一些,可以usb单5v。

网友:
先收藏,然后再看 +1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可以。

网友(2021-04-01):
我的Y1093也无法识别光驱,我的是16年买的,但是现在我在淘宝旗舰店看介绍芯片是ASM1153E,这款用过两种芯片?

网友:
已刷!太感谢楼主了,买了好几个易驱线都不能用光驱,奇怪的是Y1093是jms578淘宝产品介绍却是1153E,把我的旧线刷上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1153E和JMS578都有支持光驱的固件,似乎一些固态上的功能与光驱支持冲突,所以分为了2个固件。

1153E:固件名中含有“A1”的只支持硬盘;固件名中含有“21”的支持硬盘/光驱,但不支持UASP/Trim 硬盘特性,速度也比较低。
JMS578:看楼主的帖子就行了,也是2个固件。

网友(2021-05-10):
感谢大哥,试试看能不能救活我的线,买来给mac用5.25光驱的。

网友(2021-10-19):
是不是专门支持光驱的,一定支持硬盘?

网友(2021-11-19):
同款优越者,17年12月在天猫买的时候,详情里、交易快照里显示是JMS主控,到手发现是1153E,稳定用了几年了。

准备再买一条来着,现在全换成JMS578了吗(现在详情未改,和几年前一样,仍然显示是JMS主控)
--------

又看了下,我当时是在天猫第三方店铺买的。

现在天猫第三方和京东第三方店铺详情里,都是显示JMS主控;
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京东自营,都是显示1153E主控。

刚在京东旗舰店下单了一个1093BK,看看到手啥情况。

补充内容 (2021-11-22 08:29):
优越者京东旗舰店买的收到了,插电脑上显示主控 ASMT2115,和ASMT1153E比怎么样?

网友(2022-09-21):
下载下来用的看看

网友:
浪费钱和时间,买个10元左右包邮的usb2.0易驱大多数都支持光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