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60v3系统安装dosbox 运行win3.1

楼主(2021-01-26):
要用横屏带全键盘的机器 比如e75 e71什么的

网友:
外接个鼠标吧

网友:
会有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
win3.1基于dos的,在dosbox下基本不需要特殊驱动吧,不过估计声卡、打印机什么的都够呛能用

网友A:
dosbox支持palm,现在支持塞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sbox支持palm,现在支持塞班?

支持塞班s60v3 其他的塞班系统版本不支持

网友A:
全键盘诺基亚,安装DOS软件没什么限制,普通DOS程序都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键盘诺基亚,安装DOS软件没什么限制,普通DOS程序都能运行?

必须先安装塞班版dosbox 然后就可以运行dos程序了

网友B:
我那ndsl也能跑dos,还是触摸键盘,就是模拟器只支持286的指令,游戏机cpu太差了,当然后面没人更新了。

网友(2021-05-25):
引用 网友B:
我那ndsl也能跑dos,还是触摸键盘,就是模拟器只支持286的指令,游戏机cpu太差了,当然后面没人更新了。 ...

NDS的CPU是ARM946的不过主频只有66MHz,S60机器起步就是104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