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锡带有什么可以代替的吗?

楼主(2021-01-26):
现在买来不及了 好多都不给发货了 请问还有别的办法代替吸锡带吗?去留残留

网友:
多股细铜丝电缆线,浸透松香水后,去锡残留,使用效果,相当于吸锡带。

网友:
普通的多股细铜线就行

网友:
质量好一点的多股软铜线,粘点松香

网友A:
有线电视电缆线外编织屏蔽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线电视电缆线外编织屏蔽线

现在电视电缆线 屏蔽线有的就是铝的  中间的线也是铁包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视电缆线 屏蔽线有的就是铝的  中间的线也是铁包铜的

我们这里老的单元楼里有很多废弃的这种电缆,新的就不用去想了

网友:
信号线屏蔽层

网友:
不要相信楼上那些人说的话,我用过很多种屏蔽层,跟买的吸锡线都有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视电缆线 屏蔽线有的就是铝的  中间的线也是铁包铜的

是的,吸半天吸不动,再一看不上锡,为嘛?铝的!

网友:
用纯铜的编织带浸润松香后很好用。
上面说的屏蔽层也行就是比较松散
别用到镀铜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