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咸鱼捡漏 拆修松下EH-NA45电吹风

楼主(2021-01-26):
闲鱼上看见很多二手松下电吹风出售,价格要好几百元。我就纳闷了,什么电吹风二手的还要几百元那么贵,所以一直都是看看而已,没有买。上周正好看到有一个松下故障机,说是2挡风力减弱了, 开价50还价30 成交。

卖家发了顺丰快递12元,外加2元包装费,一共14元。吹风机外观8成新,正常磨损,泰国生产。可以开机,两档风力正常,不明白是哪里坏了?不管了,先拆吧!

手柄上2颗防拆螺丝,没有专用批头,直接用小1字拧开,最后把螺丝防盗中心轴拧断了,正好更方便了。手柄背面有一块塑料板,有一段电线连接,用铝箔纸覆盖,不懂干吗用的。下载了说明书后,才知道是消除身上的负电荷。但是绝缘的塑料怎么能消除静电呢?求科普!

机器的滑动开关是一体成型的,拆开就不能复原了,所以没拆。发现这个开关一个小秘密,开关实际有3个档位,第3档和第2档完全相同,但机器上只用到了2个档位。

难拆的是风筒外壳,参考其他坛友的帖子,还是没弄明白怎么拆外壳。只能慢慢拆,前后风罩、出风口都拆下以后,慢慢挤压外壳找卡扣,总算无损拆开。给大家参考一下卡扣的位置,方便以后有人需要拆机。最难拆的电吹风应该是飞利浦HP8235,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划痕无数,伤痕累累才拆开,

打开外壳后,可以看到主电路板,水离子发货时呢过器,负离子发生器,温度保险是142度。所有线路有卡扣,串联电阻都是用黑色的热缩管包裹,看到坛友拆的高档货NA98C都是用透明热缩管。

本来还想把电机上的风扇拆下来,清理一下头发,无奈风扇太紧拆不下来。参考淘宝的风扇、电机零件图片,判断应该可以拆下来,但是看到坛友拆风扇失败的经历,果断放弃了。

拆不下来,只能随便看看电机了,也没看出有什么坏的地方,也许水平有限根本看不出来。

装机后可以正常使用,1挡2挡风力有强弱变化,但还没有找到故障啊?我也没有用过松下的电吹风,无法判断风机是否好坏。然后动了动脑筋花了0.7元,升级版NA46新机就来了,现在市价500元。对比了一下2个机器每个档位的功率和噪音分贝,几乎完全相同,由此判断这台NA45是完好的,捡漏成功!

NA46是国产的,规格信息直接印刻在机身外壳上,NA45是泰国产的,印刷外壳。负电荷感应板的印字也略有改变。然后又发现说明书上面有两段介绍

网友A:
设计好复杂,做工不错。想不明白,吹个热风而已,设计这么复杂干嘛?,,还是用康夫吧,简单粗暴

网友:
高级货,只看看

网友:
心理作用比较大啊。。。现在叫纳诺怡。。。线下销售有时候噱头也是需要的。。。

松下风轮和发热都质量不错的,好像还是这种波浪发热丝(用在电吹风)的发明者。。。

网友B:
我也有一个,拆了个稀巴烂没看出毛病,就是风机不转了,吃灰准备扔掉

网友:
以前真没有想到一个吹风这么复杂

网友:
好贵,我用的2000w 的 铜线电机的吹风风力很大!!!理发店用的那种。美滋滋。

网友:
30块的康夫,交流电机,风力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好复杂,做工不错。想不明白,吹个热风而已,设计这么复杂干嘛?,,还是用康夫吧,简单粗暴 ...

串励电机大碳刷可以更换几次,楼主电吹风应该类似550和775铆接电机盖结构,碳刷磨损后难拆开修理。万里吹风机静音无刷,其实是罩极短路环电机,功率才半千瓦,不过可以把进气口调最小当热风焊台,拆焊贴片电阻等修理。

网友C:
然后动了动脑筋花了0.7元,升级版NA46新机就来了,这个在保修期内,那值大发了

网友D:
卖品牌。负离子?不懂。5元捡摊的就胜任

网友:
电机上的是稳压电源板,比国产直接用整流桥的电机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拆了个稀巴烂没看出毛病,就是风机不转了,吃灰准备扔掉

扔给我吧,可以作为维修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动了动脑筋花了0.7元,升级版NA46新机就来了,这个在保修期内,那值大发了 ...

二手货早就过保了,只是找了个新机做对比测试,测试完新机就“还”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品牌。负离子?不懂。5元捡摊的就胜任

纳米水离子是松下的专利,确实能使头发柔顺。3000元的戴森都只有普通的负离子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后动了动脑筋花了0.7元,升级版NA46新机就来了,这个在保修期内,那值大发了 ...

运费险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