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疫情无聊拆解-拆解楼下捡的科陆HPLC电力通讯单元

楼主(2021-01-26):
已经相应国家号召,在家封闭了20天了,这封闭时间都快赶上之前的武汉了。买菜回家发现楼下有一白盒,定睛一看是表面上写着大大的一个“坏”字的电力通讯载波单元,估计是用来计算电费之类的产品。既然是丢弃的垃圾,那就捡回家,先拆为敬。序列号之类的就打码了吧。
  1.拆解开盖,四卡扣固定,直接一字螺丝刀撬开,无损拆解。

  2.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大的黑色拉法电容,丝印2.7V 10F,不知道这在断电情况下低功耗能支撑多久.

  3.从输入端看,黄色输入X电容,丝印103KMPX-X2 估计是10nf的规格

  3.2 黑色的应该是AC/DC转换器,但是找不到资料,丝印GC1011 5脚芯片,1、2、4脚在输出端,5、8脚为AC输入。看样子此模块是220V供电。

  4.版面上看,共有3路dc-dc,1路LDO,因为丝印都是简写,大家看一下丝印就好了,就不再附资料了。

  其中紫色框内的应该是LDO,剩下三组是DC-DC?????橙色和红色框内的没有看到续流二极管,不知道是集成了还是怎么样。
  5.最显著的芯片是右上角的THS 6222,TI的差分 HPLC 线路驱动器,.

  6.版型丝印可以看到STKS_CCV1.42,

  7.打开固定胶看到主芯片为SC3105H,64脚封装,看介绍是北京智芯的产品,网上暂时没有搜索到资料。

  7.2在拉法电容下还藏着一颗W25Q16,2MByte的存储空间用来存放主芯片的固件。

  8.板子左下角可以看到主芯片的DEBUG/烧录管脚,还有一组调试的UART。

  9.刚才在壳体内部还有一个纸质标签和外壳上面的序列号相一致。拿下来一看竟然是一个RF标签,应该是方便记录编号的,生产用或者人工扫描序列号用的?

  10.既然产品写的是坏的,肯定是某一部分存在问题,仔细观察版面,有一处DC-DC下有烤黄的区域,可见发热量并不小,可能是后级短路了?一会留一层楼来做一下测试,同时也看一下串口会输出什么信息。

  小结:产品看起来还是比较高端的,国产芯片解决方案,外挂了TI的驱动器。其中10F的大鞭炮看起来很带感,之前工作的时候炸过一个470u的电解,不知道这玩意儿炸起来怎么样。
一楼留下来一会做一下维修,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坏了,以及各DC-DC的电压。

楼主:
一楼留一下备用,维修一下。  1.发现问题所在,应该是DC-DC芯片损坏,丝印LAOr,可以看到管脚5已经被烧黑了,焊锡失去了光泽。测量第二脚和第六脚,已经短路。

  2.更新一下,测试发现主芯片3.3V短路,使用小电流通入3.3V供电网络,主芯片发热严重,主控损坏,没治了,GAME OVER。原因分析应该是12V-3.3V DCDC损坏,导致主控损坏。
  3.发现供电并不是220V供电的,黑色的不是AC-DC转换模块,是载波模块,在THS6222应用图里面的输出负载电感的结构。

网友:
还有个超级电容,不错。为啥我拆的没有呢。。。。。

网友A:
既然说 封闭,为何可以出去买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说 封闭,为何可以出去买菜?

小区门口可以买,不让出小区而已

网友:
这是社区看你闲着没事干特意丢来给你拆的,记得修好再还回去。哈哈

网友:
电表用的载波通讯模块,电网远程抄表用的

网友:
宽带载波电表模块

网友:
海斯方案的宽带载波

网友:
我也捡了一个差不多的东西,里面没有这么大的超级电容,插 卡。

网友B:
这玩意楼下配电房地上很多 原来拆过 没啥可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楼下配电房地上很多 原来拆过 没啥可完性

大鞭炮还是挺带感的。

网友:
电表里的东西吧

网友(2024-06-04):
这是智能电表里用的HPLC宽带载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