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会修改授权文件时间限制?

楼主(2021-01-26):
北峰BF-860的写频软件真是奇葩,
必须找客服申请授权才能用,而且每次授权只能用3天,还有不同区域的机器还没权限写,估计还是绑定了电脑,相当的恶心。

有没有高手能直接修改授权文件实现无时间限制?

生成日期20210226

生成日期20210225

网友A:
啥设置都别动,再要一次授权文件,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
比如:
同一个月,5日,15日要文件;不同月但同日要文件,看看能不能比较出 相同和 不同的地方来。

网友:
又或者  搜搜看,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软件的破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设置都别动,再要一次授权文件,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
比如:
同一个月,5日,15日要文件;不同月但同日 ...

再补充了一个文件

网友:
改电脑的时间行不行

网友:
文件加密了,有高手多对比几个应该可以破解

网友:
别整两个地方的啊,按我说的同一城市,同一月份不同日期 的文件,和不同月份相同日期的,一共4个文件比较一下,看看有没有规律吧。

网友A:
比较了一下你这2个文件,有99.9%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了一下你这2个文件,有99.9%是不一样的。

那基本没戏了

网友:
这东西不要联网吧?那就单独搞个电脑,装还原软件,或者做磁盘镜像,每次开机都恢复成刚刚授权的状态,过了3天重启一次电脑又能再用3天。

网友:
你还可以试试下面的操作步骤:
1、需要写频的时候,拔掉网线,修改系统时间为授权那天。所用的授权的那个文件保存在有写保护的U盘上或者刻录到光盘里,以免授权的时候软件修改授权文件(如果不行,那就写频前手工备份那个文件)。如不行,试试方法2.
2、用个60G左右的SSD盘(现在便宜),只一个分区,只装系统。写频时,拔掉电脑里其它硬盘,只留系统盘,以防止 写频软件 保留使用记录(以前遇到过,新装系统只好用一次,卸载,清理注册表,删除残留都不好使)。每次写频前,回复系统(如果是修改日期不好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