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小米无线鼠标青春版

楼主(2021-01-26):
渣渣小米无线鼠标青春版。
疙瘩不见了…
所以无奈只能拆了~

楼主:
剩下局部详细图。

网友:
渣渣渣渣渣渣

网友:
鼠标也青春版,有没有鸡鸡版?

网友:
现在鼠标只用无线,不管做工好坏,差不多都是摔坏的。。。。。。

网友:
这个做工的确对不住小米的高大上名声了

网友:
比9块9的多了点元件!

网友:
同事买了个,忘了关电,很快就用光电量

网友:
我的现在用的是标准版的,还行,缩水没那么严重。造型挺好看的,就是手感很差,续航没罗技的长。原装的凯华白点寿命一般,我整了一对蓝点的换上,应该能用到这个鼠标完全报废为止了

网友:
这种磁吸上盖 总感觉松松垮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