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 chgd8u5m 开卡卡在 pretest flash

楼主(2021-01-26):
手里有块 台电的 120g 盘,,2246xt chgd8u5m 开卡卡在 pretest flash  要么就是 报错03 自动识别的闪存型号是  三星8u0m(3v3)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下哈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841

找到了这个,,和这个盘是一样的,放弃了

网友:
调节一下参数,频率什么的。。。不行就算了,MLC稳定性还行的,容易出手

网友:
江波龙的特殊固件盘 没有固件流出 只能换主控板/2256K 2258支持

网友:
只能恭喜,有一个掉坑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