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C65充电头支持华为SCP超级快充拆机(又一次掉坑了)

楼主(2021-01-26):
昨天一个充电器故障拆了一看十分的不爽,想起最近经常用的一个型号C65的华为超级快充,顺手又拆了,一看完了,又是个坑货。这个连配重都没有,不过话说这个用了好几个月了,一直充电还算可以,一直都有超级快充,手机还不热。有点心疼我的手机,也不知道最近手机掉电快是不是用这两个充电器充的结果。

外观图,看看坛友有没有类似的。

线路板焊点也就比我焊的强点。

变压器左上角的线路板已经发黑了。

这两个芯片是什么作用。

这是背面的芯片,芯片文盲,啥也看不出来。

网友:
哪里写着华为了?也没有说是超级快充啊?

网友:
就是啊,一点华为标识也没有啊

网友:
为了手机电池的寿命还在用5伏1A的充电器,现在手机电池已经用了3年了可以亮屏4-5小时。
虽说充电慢点睡觉前充上早上就好了还不错而且电量充足
同款手机我同事和我一起买的一直用原配充电器快充90分钟充满,都换了一块电池现在又不行了,猜想可能和慢充电池温度低有关。

网友:
没配重块差评

网友:
不如买拆机台达5伏4安正品电源板,外壳加导线220伏插头套件,USB机箱口母口三件套,做一个两三口带线电源。或者旧款5伏1安正品手机电源。

网友:
同步整流方案不算差用料就有点一般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