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面板拆解维修

楼主(2021-01-26):
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面板维修:面板显示正常,键盘所有按键不起作用,将面板内的74HC14D代换后正常,如果所有按键仍不起作用再将74HC165D代换(注意这两个芯片都易损坏)。

网友:
占楼,沙发,楼主厉害,赞一个

网友:
台达变频器按键全失灵修复

网友A:
兄弟能告诉我工业洗衣机变频器怎么调整吗?
变频器具体型号没打开盖子看,现在就是洗衣机脱水时,均布时间太长,慢转2分钟,然后中速转2分钟,总共4分钟然后才是高速转脱水,我想缩短前面的4分钟均布时间,该怎么调整,这些网上面都当成宝一样搜索不到,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能告诉我工业洗衣机变频器怎么调整吗?
变频器具体型号没打开盖子看,现在就是洗衣机脱水时,均布时间 ...

建议你不要调整,原厂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前面4分钟是为了让衣物均匀分布,一方面脱低速可脱掉部分水减轻负荷,另一方面为了使脱水桶平衡,如果你改短时间,高速是容易抖动。

网友:
厉害了,恭喜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不要调整,原厂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前面4分钟是为了让衣物均匀分布,一方面脱低速可脱掉部分水减轻 ...

看在坛友的份上,你告诉我调整方法啊 ,现在就是均布时间这么长,也有高脱时震动,然后就要停了打开舱门,调整衣物平衡,手动脱水,然后又是4分钟均布,教我吧,我不传出去,就算缩短时间不行,我也好知道还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能告诉我工业洗衣机变频器怎么调整吗?
变频器具体型号没打开盖子看,现在就是洗衣机脱水时,均布时间 ...

工业洗衣机均布及脱水时间由电脑板控制,进入电脑板用户设置调一下就可以了。转速由电脑通过变频器控制,具体怎么调要看采用的是多段速控制还是485通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