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更安全的备份工具,更简单的情怀助手,ORICO外置光驱体验

楼主(2021-01-26):
现在大家备份或是分享资料的时候,用网盘应该会比较多,其次应该就是U盘和移动硬盘了,但是这两年网盘用起来也不靠谱,速度和隐私基本都没有保证,不适合分享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而使用U盘的话,有时候也不方便在Windows、Mac和Linux之间切换。

所以如果想要长期保存一些重要内容的话,光盘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现在绝对多数笔记本和PC上面都没有提供光驱的位置,因此还需要额外配备一台外置光驱,最近我就入手了一台ORICO的USB3.0外置光驱XD008。

这款外置光驱包装比较简单,毕竟是偏实用的小工具,重点要便携、稳定,这样用起来才方便一些。

包装里面除了光驱本身之外,也提供了两个数据线,其一是USB Micro-B转USB-C和USB-A的数据线,这样在一些只有USB-C接口的笔记本上也能正常使用;其二是一根Micro USB转USB-A接口,主要用于给光驱提供额外供电。

之所以还需要额外的供电,是因为ORICO这款光驱不仅仅是光驱而已,上面还附带了SD、TF卡的读卡器,以及2个USB3.0接口,所以能作为笔记本的扩展坞使用,这时候要想同时读写光盘和移动硬盘的时候,就可以额外接入供电,避免光驱读写性能下降。

这款光驱的设计还是很轻薄的,所以外出携带也会很方便。它的侧面就是主要的接口位置,其中一面有USB Micro-B接口和Micro USB接口,主要用来传输数据和供电。

在光驱托盘这边,也是配备了一个弹出按键以及一个电源灯,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平时我们读写光盘的时候,如果遇到卡盘等问题,可以通过按键旁边的强制弹出孔来解锁托盘,从而取出卡在里面的光盘。

把这款光驱通过USB连接到PC等设备后,很快就可以被识别,然后只要按一下光驱上的弹出键,或者使用系统中的弹出命令,就可以直接弹出光驱。

接着我们就可以放入需要读写的光盘进行操作了,ORICO这款光驱是支持常见的DVD-R/RW和CD-R/RW等常见光盘格式的读取和写入,兼容性比较好,现在市面上常见的光盘类型都可以使用。

实际使用当中,和U盘、硬盘等存储设备比起来,光盘可能在速度上没有什么优势,但是可靠性较好,同时成本比较低,平时保存一些普通的内容,可以使用稍微便宜点的光盘,如果是比较重要的资料,则有必要选择档案盘,备份好之后放上十年也没有问题。

目前用这款ORICO的刻录光驱,主要是备份一些音乐,以及一些不常用的软件,实际使用中,操作和U盘区别不大,除非是制作特定格式的内容,否则连额外的软件也不用安装。另外这款外置光驱的兼容性也比较好,可以轻松在Windows和Linux等系统之间切换,省去了存储格式转换的麻烦。

如果以前有些资料存储在了光盘里面,也可以通过这款外置光驱读取和备份,不管是备份到硬盘里面,还是在刻录到新的光盘里,用起来都是挺方便的。

网友:
笔记本光驱在寿命和稳定性上比台式机差远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拿张差点的光盘给台式机光驱读,能读出来放到笔记本光驱里面可能就读不出来。所以如果需要便携就选移动硬盘,要稳定就长久保存还是用台式机的刻录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