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试修一个12年买的九阳豆浆机

楼主(2021-01-26):
12年的九阳豆浆机服役至今,突然不加热了,也不知怎么修,一通拆,测量底座发热丝好的,温度保险通的,温度传感器万用表测量也是导通的,没有头绪了。拆开弱电控制板部分发现进水了,晾干试试吧,不行扔掉。

网友:
测测继电器好坏

网友:
板子工作吗??我家的当初是7805坏了。上电没反应。。。

网友A:
坐等结论,我家的也是

网友:
我的九阳板子坏掉了,某宝又新买块板子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结论,我家的也是

按照电热丝保险啥的好的也就是执行机构没问题,上面弱电选择键也没问题,我检查了继电器前面的电阻,也没问题,电吹风一通吹,再装上就好了,生了好几十块,中午加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