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被洗衣机洗过的一加五手机DASH充电器

楼主(2021-01-26):
放衣服口袋忘记拿出来了,于是就被洗了半个钟,先拆开晾干先,后面在装回去看还能不能用

感谢观看

网友A:
这个和OPPO VOOC早期版本是一样的

网友:
最好做一个100瓦白炽灯串联插座,测试楼主变干电源,如果白炽灯最亮应该初级短路,如果白炽灯不发光可能是其它故障触发保护。

网友:
其实不用拆开,放太阳底下曝晒几天就可以了,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干过这样的事。

网友:
充电器做工不错,支持VOOC的手机并不多

网友:
有条件的最好用酒精洗下再晒干,没条件的其实水洗一下也行。
水洗要手工擦干,特别是STM8S003 单片机及其他的贴片元件,然后烘干。等几天等彻底干透了再用应该问题不大。
水洗是防止有些可能导电的小东西卡在焊盘之间导致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OPPO VOOC早期版本是一样的

本来就是一家子,一加刚出那会直接用的OPPO的系统

网友:
做工用料还挺不错的。爆嗮一段时间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就是OPPO的VOOC3.0,我也有个这充电器,但是一直愁找不到便宜的OPPO或一加快充线,一加8Pro的原装充电线太硬了。。。

网友(2022-11-22):
没有铁块配重,做工用料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