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好的电源看见缺电路元件能不能补上呢

楼主(2021-01-26):
现在输出正常,身为喜欢捣鼓的人,怎么不锦上添花,去搜了搜图纸感觉一个应该是电感一个应该是电容,这个有什么作用如何选择

楼主:
这个电感从普通充电器上拆怎么样,电容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楼主:
百度了一下是emi电路,只看样子只抑制了共模,选用范围是怎么确定的呢

楼主:
用充电器的小变压器行不

楼主:
emi电路有什么选用规格,突然想到可不可以用于家中总闸后

网友:
山寨的厂家都对这里下狠手

网友A:
共模电路,可以提高外来高频干扰,减少本身泄放干扰,电感可以从旧电源拆,脚位一样就可以,电容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路,可以提高外来高频干扰,减少本身泄放干扰,电感可以从旧电源拆,脚位一样就可以,电容也是一样 ...

看来好多充电器都没有,用普通的电感行不

网友:
这个叫共模电感,两组线圈线径一样,圈数相同,相位相同。

网友B:
共模电感可以不要,也可以要
安规电容可以不要,也可以要
保险???看那铜丝比较粗

网友C:
哈哈哈...小伙子我问你个问题你老实回答:你玩这块板子触了几次电?哈哈哈...

⚠️玩归玩,千万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小伙子我问你个问题你老实回答:你玩这块板子触了几次电?哈哈哈...

⚠️玩归玩,千万注意安全! ...

还真没被电到,嗯一次断路各种问题,大佬有没有具体的参考树值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小伙子我问你个问题你老实回答:你玩这块板子触了几次电?哈哈哈...

⚠️玩归玩,千万注意安全! ...

你是指带开关可调电阻的手柄漏电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指带开关可调电阻的手柄漏电么?哈哈

不用塑料钮扭不动,这能电着人吗,求大佬补充一下补上的元件选用范围

楼主:
c4这个是什么电容呢

网友E:
共模电感注意通过的电流大小,边上是x电容,电容取值大的话要加泄放电阻,否则拔插头有概率被电

楼主(2021-02-28):
补完后如图,有电源有震动声音

楼主:
怕出现层主说的损坏特意加了可恢复保险,后级的电容是选的有极性的普通电容和3r3的贴片片电感主要手头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共模电感注意通过的电流大小,边上是x电容,电容取值大的话要加泄放电阻,否则拔插头有概率被电 ...

这个多大就要加了呢,我选300多微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模电感可以不要,也可以要
安规电容可以不要,也可以要
保险???看那铜丝比较粗

那个我从其他电路拆的,不是保险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