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三千块的电批拆了

楼主(2021-01-27):
两台无刷电批一台机械响吵估计磨损严重,另一台无反应估计电路出问题了,由于是冷门工具配件难寻,故把两台拼作一台。把响的电路板换到无反应的一台拼作一台。完美收工

网友A:
你应该把没反应那把的变速箱拆到另外一把响的上面。换电路板接线多麻烦。

网友B:
换心脏,大手术,什么电批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没反应那把的变速箱拆到另外一把响的上面。换电路板接线多麻烦。 ...

很简单的,二个接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心脏,大手术,什么电批这么贵

日本日东无刷电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