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有关三星BAR+盘的只读问题,请大家帮忙支招。

楼主(2021-01-27):
手里有三星的BAR+U盘,是慧荣3281BB+三星的闪存颗粒(没显示型号),成只读盘了,没办法写入,格式化后文件也都有,请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盘我找了个3281BB的用MULTIPLE Erase ALL了一下,结果容量变成了0,请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上述的两个问题,对了手边的三星BAR也有两个给整成了0了,有明白问题所在的朋友请提示一二。多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很简单。
如果还在保内,可以直接售后。

如果已经出保或不想麻烦,直接找3281bb的量产软件重新量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很简单。
如果还在保内,可以直接售后。

就是量产才造成这种情况的,我感觉可能是我量产的方法不对,有没有朋友提供正确的量产文中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量产才造成这种情况的,我感觉可能是我量产的方法不对,有没有朋友提供正确的量产文中呢? ...

MULTIPLE Erase ALL是擦除,而不是量产。

量产需要点工具里的开始量产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PLE Erase ALL是擦除,而不是量产。

量产需要点工具里的开始量产按钮。 ...

朋友,那个3281BB的盘我是按START开始的,但没有设置Settings里的设置,所以完后发现盘变成0了,我需要用什么方法才能把容量给量产出来呢?感谢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