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关于手机储存芯片改U盘的问题!

楼主(2021-01-27):
网上买的U盘主控空板,自己焊接的拆机储存芯片,焊接好了以后可以在电脑上识别并且能下载文件,但是插入音响中不能识别,高手们看看是那里的原因呢?
显示容量

网友A:
测一下音响usb口的电压,好多小音响供电不足的

网友B:
安国的 这个我做了好多  电视盒  手机  做系统启动盘都可以的啊  你换个优盘看下可以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音响usb口的电压,好多小音响供电不足的

音响没问题,换另外一个8G的就正常播放(8G的也是我做的,同样的板子)

网友C:
会不会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国的 这个我做了好多  电视盒  手机  做系统启动盘都可以的啊  你换个优盘看下可以使用吗 ...

我一起买了10多套U盘套件,16G的没有成功过,(好多都是电脑可以识别,音响不能识别)能成功的都是8G的,记得以前买的MW6688主控,需要量产的那种成功率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太大了??

不是很懂所以才求助大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起买了10多套U盘套件,16G的没有成功过,(好多都是电脑可以识别,音响不能识别)能成功的都是8G的, ...

你换其他优盘看看  我128g都可以用的 不存在大了不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其他优盘看看  我128g都可以用的 不存在大了不识别的

音响没问题,换别的U盘都可以识别,何况我不止一台音响,真的不知道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其他优盘看看  我128g都可以用的 不存在大了不识别的

这些都是电脑正常识别,并且下载文件的,放到音响和唱戏机中不能识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音响没问题,换别的U盘都可以识别,何况我不止一台音响,真的不知道原因了
...

那换其他主控看看不是  1081的做吧  还是3.0速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是电脑正常识别,并且下载文件的,放到音响和唱戏机中不能识别的。
...

估计安国和你不兼容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换其他主控看看不是  1081的做吧  还是3.0速度了

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另换主控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