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重置win10后,为什么注册表字体会丢

楼主(2021-01-27):
笔记本是1月初买的,原配的系统是win10家庭版,用密钥升级到专业版,倒也正常,然后在线升级到20H2版,也正常。
突然有一天发现风扇一直转,查进程发现cpu使用率很高,是一个叫“AarSvc_xxxxx”(后面的xxxxx每次重启都会变化)的服务,占用大量cpu,导致功耗很高,停止该服务后cpu马上下来了,该服务是手工启动模式,无法禁用,选择禁用会提示“拒绝访问”,下次重启还是会自动启动起来。而正常的机器该服务开机启动,过会就自动停止掉了。
后根据微软的说法,这种服务需要进注册表表禁用母服务,即禁用“AarSvc”服务,才可以让这个服务禁用,设置后再次启动,这个服务确实不会启动了,cpu也正常了。
总归觉得不正常,于是就重置了win10,选择保留个人文件,重置后,系统已经是20H2版本了,驱动也都装好了,但是发现出问题了,如图,左边是重置后的截图,右边是正常机器的截图,本以为是win10缩放的问题,但是怎么设置都恢复不了正常,又以为是20H2版本的问题,给另一电脑升级到20H2,发现也是正常,就这台笔记本不正常。

又以为是保留个人文件的重置出的问题,于是再来一次不保留个人文件重置,然而重置后还是20H2版本(不知道重置的原理是什么,难道不是回复出厂设置吗),该软件效果一样。
这下陷入僵局了,问软件开发商,回答没有人遇到过这问题,而且不是这一个软件这样,好几个软件都是显示不太正常,只是这个最明显。
又认为是从老版本升级到20H2没有问题,新装20H2有问题,于是又拿一台win7的电脑全新升级到win10 20H2,发现还是一切正常,说明问题还是出在这台笔记本。
最后经检查,是笔记本注册表的字体项,比正常机器少了8个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Fonts]
"Courier 10,12,15"="COURE.FON"
"Courier 10,12,15 (120)"="COURF.FON"
"MS Serif 8,10,12,14,18,24"="SERIFE.FON"
"MS Serif 8,10,12,14,18,24 (120)"="SERIFF.FON"
"MS Sans Serif 8,10,12,14,18,24"="SSERIFE.FON"
"MS Sans Serif 8,10,12,14,18,24 (120)"="SSERIFF.FON"
"Small Fonts"="SMALLE.FON"
"Small Fonts (120)"="SMALLF.FON"

将这8个键值导入重启后,软件恢复正常。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重置后的win10,会少这8个键值,重置后系统还是最新的20H2,说明不是用隐藏分区里的文件恢复的,那么注册表又是怎么回事,百思不得其解。
另外重置后“AarSvc_xxxxx”服务也恢复正常了。

网友:
所以我一直喜欢格式化重装,乱七八糟的问题会少很多。
楼主这种应该是系统字体放大的问题

网友A:
楼主,我也遇到了aarsvc服务的问题。开机后这个服务疯狂占用cpu, 也不知道这个服务是干什么用的,能不能直接禁止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遇到了aarsvc服务的问题。开机后这个服务疯狂占用cpu, 也不知道这个服务是干什么用的,能不能直 ...

能,但是在服务里不好禁,需要进注册表,将这个键值改成4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