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家有一台闲置苹果6s,求助各位大佬给些建议,或者关键词

楼主(2021-01-27):
家有一台闲置的6s,想把他利用起来,正好最近打算把车机换成带carplay的,然后手机扔在车上连车机用但是原手机电池不行了,放不住,换了新电池也不好使,想着直接把电源拆了,改成直供电。
百度了一圈没一点头绪,求各位大佬,给些建议或者指条明路,好去观摩学习

网友A:
手机直供电简单 只需要一个5v2a电源 一个调压电路 然后接到手机的电池连接座上就行了

网友B:
换了新电池也不好使?是电池坏了还是主板漏电?不是很好改,保留电池保护板,弄个dc-dc降压模块,从usb5v引出一路来,降压到4.2给保护板供电。

网友C:
楼主可以把原电池保护板拆下来,试试用5v直接供电电池保护板,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把原电池保护板拆下来,试试用5v直接供电电池保护板,看看行不行 ...

谢谢老哥,回去试试

网友:
电池拆了啊、,取下电池保护板,在原来接电池的地方接直流电源4-4.2V就可以了
电源用LM2596板接汽车12V,稳压输出调到4V左右接到锂电3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新电池也不好使?是电池坏了还是主板漏电?不是很好改,保留电池保护板,弄个dc-dc降压模块,从usb5v引 ...

好的,谢谢老哥,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直供电简单 只需要一个5v2a电源 一个调压电路 然后接到手机的电池连接座上就行了 ...

好的 谢谢老哥,回去瞅瞅

网友D:
果果的检测机制比较复杂,好像没有电池只插USB无法开机。
另外就是你的逻辑比较奇怪,车机本身就能播放音乐,为什么要用手机蓝牙连接车机播放?
你要换车机,要改苹果供电,要把歌曲弄到苹果手机里,放音乐的时候还要特意开手机。  直接用车机播放音乐不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果的检测机制比较复杂,好像没有电池只插USB无法开机。
另外就是你的逻辑比较奇怪,车机本身就能播放音乐 ...

carplay很好用。

网友:
修好保护板,直接用上新电池

网友(2021-03-13):
引用 网友D:
果果的检测机制比较复杂,好像没有电池只插USB无法开机。
另外就是你的逻辑比较奇怪,车机本身就能播放音乐 ...

他车机上有的APP不能 装,他想用手机里的CARPLAY交互系统,跟车机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