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钉钉M2人脸识别考勤机

楼主(2021-01-27):
这个是有故障的考勤机,拆开看看。

正脸。

背面。

拆掉螺丝,扒开衣服看内脏。

面板的补光LED。

闪存8GB?不知道是不是。

CPU。

主板背面光秃秃。

液晶屏接口。

上电听到电源打嗝声,估计短路,没有风枪用200W烙铁试试拆电源盖。

过了20分钟没动静,干不动,暴力拆。把电感也弄破了。

上到下第一个一级降压测只有0.6V。直接接5V上去电流2A:lol:。

丝印看不清楚型号,拿回家拆闪存液晶屏摄像头丢垃圾桶。

网友A: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就是这个,识别率很高,带着头盔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就是这个,识别率很高,带着头盔都行。

是的,还支持蓝牙打卡,不用排队。以前测试过5个人一起上全都识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还支持蓝牙打卡,不用排队。以前测试过5个人一起上全都识别了。 ...

对,可以一次识别多个人

网友B:
千万别修好,你懂的

网友:
俺公司也这个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修好,你懂的

没修啊,没人有人发过拆机图,所以拆发发帖子,闪存做U盘不香么?

网友:
还好我公司还不用钉钉打卡

网友:
MT6737,山寨机常用处理器

网友C:
还是用指纹的好,都懂的

网友D:
刚看标题我以为是盯盯拍转行,从一个普普通通记录仪,可升级安装人脸识别程序包,OTG扩展前镜头模组,错误率远低于语音识别。看到图片才知道是两回事,MTK只是在手机平板综合方面一般,记录仪不是强项,海思麒麟比MTK好些,只是对喜欢高通Unity手机内核游戏不太友好。楼主人脸设备至少应该有补光灯好点,我的华为荣耀20手机也有人脸识别,缺点晚上没补光灯,应该再开一个补光灯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看标题我以为是盯盯拍转行,从一个普普通通记录仪,可升级安装人脸识别程序包,OTG扩展前镜头模组,错误 ...

第四张图有补光灯环的图片,打卡处晚上都是有照明。还有摄像头对着打卡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就是这个,识别率很高,带着头盔都行。

带着口罩也可以识别

网友:
疫情期间孩子上课才知道有钉钉,原来还有周边

网友:
我这里也用钉钉,不过我只是启用他的考勤功能,其他都还没.人脸打卡,wifi 蓝牙打卡很方便同事,在公司门口就可以了,不用像以前一样,排队挤在考勤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指纹的好,都懂的

指纹识别高吗?

网友:
还是用指纹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指纹识别高吗?

很高,光学的,所以复制的也能用

网友:
人脸打卡,俩人一起都可以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高,光学的,所以复制的也能用

嗯,那人脸识别无法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