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电动工具工作温度?

楼主(2021-01-27):
我这里前几天 气温最低零下-33 最高零下- 26 ,这几天回暖没那么低了,现在最低是零下-20左右,
可是我的威克士钻,锤,都不转了,转也是很低,要等好一会才成,不知道你们的工具什么样?

忘了说,有没有白嫖的电动工具润滑油就是黄油一类的,没有白的,买个好用的也行。

网友:
你是室外使用啊?
-20度是外使用电池就受不了啦,电池的容量缩水厉害了。
还有就是如果不是防冻黄油,都快固化了,阻力大,就算电力充足启动也困难。

网友:
室内转一会

网友:
基本上是电池的原因,零下10℃下,电池会自保护。

网友:
零下20度,锂电基本上不能用了。

网友A:
用铁锂电池会好很多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大佬,一开始以为是坏了,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铁锂电池会好很多

铁锂动都不带动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锂动都不带动一下的

说的是。一般铁锂工作温度零下20度,且性能下降很多。现在有磷酸铁锂电池和聚合物锂电池,可以达到零下60度的仍然可以正常工作,且性能下降不多。抗低温也是特种电池

网友:
零下10度,电锤就得预热,正品的电池包容量减小,杂牌电池包就不要用了

网友C:
额20年底撸了一管毛毛虫的黄油弹2号脂 不到2块钱包邮 略有杂质凑合用了 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20年底撸了一管毛毛虫的黄油弹2号脂 不到2块钱包邮 略有杂质凑合用了 还行 ...

谢谢,在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在看了。

客气了,互相帮助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