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巧便携高性能、强劲远射破黑暗:FENIX PD32 V2.0手电

楼主(2021-01-27):
说起来PD32,稍资深一点的筒友都知道,这是FENIX菲尼克斯在2016年推出的一款高性能口袋小直手电。时光倏忽,不经意就到了2021年,PD32也有了升级的V2.0版本,性能有了更好的突破,使用起来也有全新的体验。

对于日用手电来讲,便携、操控、亮度和续航是衡量优劣的主要指标。今天,就来说一说FENIX这只使用了全新灯珠、具有强劲远射能力、便携尺寸的口袋手电——PD32 V2.0

轻巧便携
从本文第一张图片就可以看出,2.0版的PD32比前一版短了好几厘米。没错,PD32V2.0的长度只有129.3mm,空筒重量只有82克,带一只18650电池的重量131.7克。

平时可以很方便地把PD32V2.0放在背包或者口袋里,携带起来几乎感觉不到什么累赘感,也不用担心手电表面被钥匙等硬物划伤。

这都得益于PD32V2.0采用质轻、坚硬、散热性好的6061铝合金作为基材,并在表面采用了黑色III级硬质氧化,耐磨性更强。时隔四年,新版本的氧化更加细腻而有光泽,具备更好的质感和手感。

PD32V2.0对手绳孔也做了升级,由单长孔改为双孔,可以配合标配的手绳,增加携带的安全性。手绳孔可以穿过伞绳,也就给使用者更多的DIY潜力。

尾部的U型指按槽的凹槽更宽,凸耳也更平,不但提升了按动的手感,同时倒立使用时也更加稳定。配合交通锥、柔光罩等,就能实现更多的光信号功能。

筒身内部灯头正极采用的镀金接触片设计,减小接触电阻、防止过早氧化,同时具备物理防反接功能,起到了一定的安全作用。

负极采用镀金弹簧设计,能压紧电池。PD32V2.0为宽电压设计,可以使用平头或尖头18650电池,以及23V CR123A 电池,端面导电的设计可以稍拧松尾盖实现彻底断电。

操作灵活
PD32V2.0比起前一代最大的改动就是取消了侧开关,仅由尾部开关作为手电的控制方式,这就免去了手指在尾部和筒身的转换,操作起来更加灵活方便。

但就尾部开关来讲,PD32V2.0尾盖的U型开口更大更平直、开关胶帽面积也有显著增大,小方块配合FENIX的标志,防滑效果更好。

PD32V2.0使用的是尾部正向战术开关,轻触开启记忆亮度、松手即灭;重按将发出咔哒一声,并且有清晰的手指触感反馈,这时保持记忆亮度常亮;开机后,轻触开关实现低—中—高换挡;任何时候,按住开关开启爆闪功能,再次轻触回到记忆亮度,操作逻辑也比较合理。

PD32V2.0保持了FENIX新版手电一致的横向细纹+纵向粗刻槽的筒身花纹设计,一方面能够通风透气,另一方面就是保持握持的稳定。

抓握时,筒身横纹能够提供较强的摩擦力,便于拇指按动发力。个人感觉开关点触发的行程偏小,轻轻摸一下就会点亮或换挡,如果能将触发行程增大1~2mm就不易误操作了。

PD32V2.0灯头采用了五瓣略凸起的攻击头,筒身直径为23.6mm,具有较饱满的握感,实际操作开关的手握方式,也便于利用攻击头做防卫使用,可以说设计考虑的比较全面。

这种战术尾按便于盲按操作,使用带有MOLLE系统的背包,配合抱夹使用,抓过来就能点亮,用完了随手一插,使用起来很方便,PD32V2.0的抱夹设计也比较顺手。

照亮远方
手电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灯珠技术的升级,PD32V2.0在灯头口径不变的情况下,与前一代相比灯珠更小,同时配合微距下成橘面的光面反光杯,这说明定位为远射型的手电。

这是一颗呈长方形的无果冻灯珠,型号为欧司朗OSRAM KW CSLPM1.TG,这也是目前推出的远射手电最新使用的灯珠,更小的发光面积更趋于点光源,将有更好的聚光效果。

灯头玻璃镀膜呈淡紫色,可以进一步提高光线透过率,出射得光线更多,也就意味着更亮。

光路配合能够形成筒友总说的满满一杯黄水,而且在较远的距离才能拍满,这也符合远射筒的实际呈现效果。

从实际照明使用中光斑的呈现效果来看,同等距离下,2.0版本的主光斑明显小了很多,光斑为正圆,内部亮度均匀、主副光斑界限清晰、副光斑与环境也有明显的分界。

虽然这是一颗小功率灯珠,PD32V2.0的最大光通量约为1200流明,在晴朗的黑夜也有明显的光柱表现,光柱发散角度很小,亮度集中,副光柱不太清楚。

PD32V2.0有低亮30lm、中亮350lm、高亮1200lm三个常亮档位,在使用时可以根据环境亮度和使用需求选择合适的档位,以达到看清和续航的平衡。

得益于高效恒流调光电路的使用,PD32V2.0在三个档位均没有频闪和啸叫。稳定的发光,对保护人眼视力有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黑暗环境,不易引起眼睛的酸痛。

PD32V2.0在照明使用中,聚光效果较好,中心亮度比较高,约30米的距离,主光斑直径能够达到8米左右,亮度集中,与周围的环境形成明显的区别。

正是这种聚光的效果,可以让人集中注意力,在较小范围内看得更远、更清晰,非常适合集中搜索时使用。

PD32V2.0的泛光也有不错的亮度,可以看清周围环境的整体情况。平直举起手电,光线投射在前方约45°向下的位置,形成比较开阔的视野,兼顾了中心和近处脚下的照明。

PD32V2.0的射程达到了395米,实际测试中城市光污染太严重,山里又是树影层层遮挡比较厉害,在一处开阔的湖面,短的距离在260米左右,打开照明,能够将对岸看得一清二楚,超过350米肯定是不成问题的。

性能优良
为了保证测试的客观、准确,本人使用1FENIX原厂3500mAh18650电池对PD32V2.0做性能测试。

首先充满电,打开照度计,连接电脑画照度线,连接热电偶测量温度,灯头距离照度计60厘米左右,开始做测试。

3个档位光通量分别为30lm350lm1200lm,对应照度分别为3920lux57700lux200500lux,接近照度计峰值了。总体看,照度阶梯比例与光通量大致相等,数据表现出了良好的聚光特性。

开启高亮后1分钟,开始缓慢降档,降档经历了约4分钟,此后维持中亮档位水平的恒流输出。

不得不说FENIX不愧为大牌,电路的恒流输出性能非常稳定,呈现平直的一条水平线。

1小时30分钟左右,我多次手动调整开关,均能开启高亮档位,这在户外使用时非常有用,即便电量使用较多,仍能开启高亮度,确保使用需求。

PD32V2.0的续航能力超过4个小时,随着电量下降,又降档两次,约3个半小时,电池电压较低,主灯开始每隔5分钟闪烁3次,以提示使用者,而且此时已经屏蔽了高档位,以保护电池。

续航4小时后取出电池,仍有2.95V的电压,电池没有过放。

PD32V2.0的最大亮度也达到了20瓦的功率,手电长时间以高亮档工作时会累积大量热量,为了保证通风散热效果,不使灯珠光衰,与灯头攻击头对应,灯颈处采用了纵向排列的五组散热槽。

在做照度续航测试的同时,使用双通道热电偶分别测量灯头和筒身铝合金表面温度,每10秒记录一次数据,与照度图叠加在一起。开启最高亮度后,灯头和筒身温度迅速上升,大约在降档结束时灯头温度达到约最高的49.2℃,此后随着输出功率下降,灯头温度也缓慢下降。筒身温度一直在增加,但最高也就41.2℃,握持完全不会烫手。

同时,为避免外壳温度过高影响使用舒适度,当电路检测到温度到达60℃,会逐渐阶梯降低当前档位的亮度以避免手电迅速过热,待温度降低后,会自动逐渐递增亮度,直到恢复高亮档的初始亮度。在测试中,我开启一个小风扇帮助散热,确实有温度下降、亮度自动回升的现象。

室温22.6℃的条件下,开启约40分钟,发热散热接近至平衡状态时,灯头温度为46.6℃、筒身温度约为45℃。如果是在户外通风良好的情况下,温度降能控制得更低。

PD32V2.0的设计加工装配工艺更加精细,防护等级达到了IP68的电子产品防尘防水最高等级,可以在水下2米连续使用30分钟,同时防跌落高度也达到了1米,足以印度户外复杂多变的气候和地形条件。

众里寻他
个人认为除了手电爱好者,其他人员要想选一只日用手电,还是从大品牌入手为好。既要追求光的亮度、又要方便携带、还要操作简单,同时还要配件丰富、性能可靠、颜值高,那么PD32V2.0足够满足这些要求。

PD32的这次升级,在保持原有高性能的基础上,不但对外观做了家族化的统一风格设计,而且更新了发光核心、优化了操作系统,使V2.0版真正成为适合日用EDC的良好照明工具,符合PD(便携高性能)型号定位,值得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