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摆弄个medion杂牌CD机

楼主(2021-01-27):
5元,缺电池盖。成色一般,屏纸坏,通电可用,还有3种EQ切换。内部做工不堪入目了。找个电话机屏,换个屏纸。

网友:
这种液晶屏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详述下液晶屏换屏纸的过程?我有个体重秤也是这样,几乎看不清数字,感觉要扔了。如果易操作,我也去换,以支持绿色低碳生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详述下液晶屏换屏纸的过程?我有个体重秤也是这样,几乎看不清数字,感觉要扔了。如果易操作,我 ...

屏发黑,一般是屏背面的反光膜老化,屏背面有二层膜,紧贴着玻璃的是一层偏光膜,偏光膜外面是反光膜。更换时,有2种方法,1.只换反光膜,用刀片,在屏边,轻轻挑起反光膜,小心撕下,清除屏上的胶,贴上新的反光膜,但反光膜难买,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贴上白纸或银色标签贴。2,是屏后面的二张膜一起换,效果比较好,找一个没用的大点的液晶屏,因为不换前膜,所以要对角度,用刀片,在屏的边角插入,要贴着玻璃,挑起一点,撕下膜,二块屏都这样。然后贴到待换屏上,边上用胶带固定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发黑,一般是屏背面的反光膜老化,屏背面有二层膜,紧贴着玻璃的是一层偏光膜,偏光膜外面是反光膜。更 ...

非常详细,收藏,下次改造我的体重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详细,收藏,下次改造我的体重秤

钝刀片切入,一直用刀,撕会翘曲。有方向,可试转90度。银色标签纸好用。

网友:
做工和索尼,松下,爱华,建伍什么都比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