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特安斯TA801B手自一体万用表测评

楼主(2021-01-27):
特安斯很多朋友都玩过了,手痒,P多多拼了一台,多数人玩的是801C,我选了个801B玩玩!
这表又小又轻,主板薄,用料就不说了,特安斯定制芯片(显得高大尚,其实就是 0660打了个特安斯标)。

这表速度超慢,连电压档都慢。手动量程速度也慢!所以,这个手自一体毫无意义!
蜂鸣档声光报警,速度还不错,读数延迟,二极管方面没有声光报警。另外,手动量程区域单独的那个蜂鸣档,还有bug。不短接表笔也经常声光报警!
二极管档开路电压3.28V,量程3.0V这个量程不错。
默认电压档是交流,不太友好!
电容档砍了底数,慢不说,精度还超差!
电阻档,速度慢,但是精度不错,我这个出厂所有量程低1个字,还不错,校准一下电阻档,基本算完美了!
直流电流档出厂也是偏低的,校准一下也不错了!
交流电压档频响2K,试了自动量程测不了变频器,偶尔能测量,但经常读数莫名其妙!手动量程能测变频器电压,但测不了频率。

网友A:
1106的芯片按道理来说线性应该比较好,但是特安斯是设计有问题还是别的问题,线性度差ut210e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6的芯片按道理来说线性应该比较好,但是特安斯是设计有问题还是别的问题,线性度差ut210e很多 ...

你指哪方面的线性?

网友B:
手动档我觉得还可以啊,慢吗?

网友:
l要么9.9的表,要么61E,这种不高不低的价格,不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档我觉得还可以啊,慢吗?

我感觉手动挡也不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指哪方面的线性?

怎么不把小表顶部那个黑色的“独角”给去除掉呢,太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指哪方面的线性?

1v到10v,校准1v一字不差,10v左右又有几个字的误差,校准10v一字不差,1v又有几个字的误差,折中拿5v来校准一字不差,1v又少几个字,10v又多几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v到10v,校准1v一字不差,10v左右又有几个字的误差,校准10v一字不差,1v又有几个字的误差,折中拿5v来 ...

不会吧,1V 和10V分辨率都不一样啊  我这个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把小表顶部那个黑色的“独角”给去除掉呢,太丑了。

里面是天线 哈哈

网友:
可以弄掉,什么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1V 和10V分辨率都不一样啊  我这个还好

是的,还发现这个表温漂很大,感觉比ut61e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v到10v,校准1v一字不差,10v左右又有几个字的误差,校准10v一字不差,1v又有几个字的误差,折中拿5v来 ...

这表1-5V线性确实不好,这个问题在改了9999的胜利890上面也存在,众仪那几个6000计数的蓝牙表也存在这个问题。估计是芯片体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v到10v,校准1v一字不差,10v左右又有几个字的误差,校准10v一字不差,1v又有几个字的误差,折中拿5v来 ...

1v和10v的差异是量程间差异,分压电阻精度造成的。1v和5v的问题可能和线性有关,但从个人接触到的表来来看0660线性误差不超过1个字,你这个表的原因需要具体分析

网友(2021-09-19):
这个要怎么校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