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这电表。分三组220v总安数是不是180a

楼主(2021-01-27):
我是三层自建房,电网要求一个房产证只能安装一个电表。安装了这个三相四线的电表,分三组220v。接三个60a220v的电表。是不是总安数180a,另外空开够用吗

网友:
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
弱弱的问句,三相四线制那不是380伏动力电吗

网友:
我觉得,这个要区分是三相4线进来的,还是3个单相(一根相线分了3根线)进的电表。电流不要超过电表的每一路的最大值,否则会烧表或者供电来找你。

如果是三相四线,那根中性线(零线)是否要通过空开控制,这个要多问问。

网友:
看上去是可以3个60A。

网友(2021-09-26):
三路每一路60A,总电流也是60A,总空开需要3P或4P

网友:
分三相60A,单独算220是为18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