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CM211-2线刷报错,还有救吗

楼主(2021-01-27):
一台CM211-2线刷报错,还有救吗
现在什么也不显示了
串口跑码

软件线刷

要么直接报错退出,要么报错刷不下去,也擦除不了,大神们看一下,还有救吗

网友A:
不会硬件故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硬件故障了吧

应该不会,买来是好的,卡刷过,备份过系统文件,改好文件后再刷回去就不启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买来是好的,卡刷过,备份过系统文件,改好文件后再刷回去就不启动了 ...

强刷试试

楼主:
怎样强刷,这个机型好像没有强刷,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强刷,这个机型好像没有强刷,请指教

https://www.znds.com/tv-1180142-1-1.html拆开了也不拍照吗

楼主:
谢谢,
这不是强刷,这个行不通了,都不跑码了,无法输入命令

网友B:
把U盘放个boot.bin文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U盘放个boot.bin文件试试。
谢谢,
没有这个boot文件,备份了一大堆文件,不知哪个是,是这个boot.im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没有这个boot文件,备份了一大堆文件,不知哪个是,是这个boot.img?

fastboot,应该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stboot,应该是这个。

还是不行

楼主:
请大神指点

网友C:
试试这个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3RLd9H_aK6bjSsdQaDyRw
提取码:wzmn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3RLd9H_aK6bjSsdQaDyRw

非常感谢,下班试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下班试一下

不是同一芯片的,刷不进去,
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
谁有HI3789 MV300  免拆刷机包啊,我的TTL 口有问题,线刷不了

网友(2021-03-14):
关注,我也有这个盒子

网友:
如果备份的固件是原厂的,就解压cache.img ,里面有个updat.zip,继续解压,把解压后的那几个bin 或者IMG文件复制到U盘,把UPDATE.ZIP 也复制到U盘,然后强制刷机试试,不行的话就用HITOOL 重新刷解压出来的fastboot

网友(2021-05-14):
把你的盒子主板,照一下发上来。

网友:
这是fastboot.img 掛了,
有人用hitool 里面的第三项烧写fastboot,
救活过,前提是要有原机型备份的fastboot.img,
或是從同样型号和省区的盒子里面,
提取出来的fastboot.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