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家用还是5298香 5282跟5289重载钻伤不起啊

楼主(2021-01-27):
原本有一把 觉得转速跟扭力不够 没意思 卖了 准备买5282或加点5289 今天刚好摸到一把5282 试了下 有点重 最小扭力也有点大 本来是图那个转速上电磨棒能打磨抛光 想想还是算了 也就多个400转 家用完全用不上。。 到处搜了搜 5298换上三角钻头一般家里打孔绝对够用 越想越烦 于是决定在入手一把

网友A:
真以为重量轻了多少,你给5282换个塑料夹头,你看差距还有多大……

网友:
5282加5.0电池会比较重

网友:
拼的挺便宜啊,太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以为重量轻了多少,你给5282换个塑料夹头,你看差距还有多大……

塑料夹头也就外壳是塑料 这两机子重量差一斤左右 再加上5.2电池  很酸爽的

网友B:
258可以用35的满减卷啊!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8可以用35的满减卷啊!更便宜

没发现你说的那个券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发现你说的那个券

我最近也买了一把:1.3Ah单电+闪充+机身 =368元。用得40元券。
闪充我本身有了,准备黄鱼上一百多卖掉。1.3Ah的薄电用起来蛮不错的,轻巧,留下来了,以后自己再换电芯。强度不大的话,1.3Ah的电池对于5298来说都蛮耐用了。

网友C:
你要是家用的话,买5298那就对了。5282这种重钻,使用范围非常有限。我做工程的都用得少,别说你家用了,拧不了塑料镙丝,调不了铰链,还重得要死。5298,转速1900转,也不低了,比起12V充电钻,那干起活来也是嗖嗖的了。扭力50Nm ,一点也不小了,尤其跟12V充电钻比。你打个三角钻头,12V钻都能用,何况5298。
5298,最大的优点,不是轻。而是用适用范围广,一机搞定。拧镙丝,既能慢又能快。钻孔,扭力大转速高。我都不明白,你们居家用,把5298出掉,换5282重型钻,究竟是什么心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家用的话,买5298那就对了。5282这种重钻,使用范围非常有限。我做工程的都用得少,别说你家用了,拧 ...

图上看着不错 抚摸想换 真拿到手试了下算球 大扭力用不上 最小扭力都大的慌 转速提升400转也就那样
又重 加上5.2电池太酸爽了。。 打消念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家用的话,买5298那就对了。5282这种重钻,使用范围非常有限。我做工程的都用得少,别说你家用了,拧 ...

你要是干的活,都是木头上拧超十厘米的螺丝,你就知道什么叫电钻真是越大越好用了,还有开孔器,10厘米以上的,你说的这些活,用12v电钻就能完成,根本没有必要上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干的活,都是木头上拧超十厘米的螺丝,你就知道什么叫电钻真是越大越好用了,还有开孔器,10厘米以 ...

你说的这些活显然不是家用范畴。在木头上拧10厘米镙丝,我想冲击起子会更好。家用绝大部份镙丝,5298应该都能胜任了。5298偶尔开个孔也没啥大问题。12V电钻力量和续航都偏小。电压越高,电流越小,无论是续航和电池寿命都有优势。12V电钻用三角钻头非常吃力了,5298应该还好。5298既能做很多重钻的活,还能完全替代12V小电钻,重量还不重,这就是它的位置。

网友(2021-03-27):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家用的话,买5298那就对了。5282这种重钻,使用范围非常有限。我做工程的都用得少,别说你家用了,拧 ...

5282用来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干的活,都是木头上拧超十厘米的螺丝,你就知道什么叫电钻真是越大越好用了,还有开孔器,10厘米以 ...

对头,前些天我用5282在湿木头上开个四五公分直径的孔都能憋停机

网友D:
5298设计有点问题,夹头和波箱之间有个很宽的缝。转速,扭矩都不错,同心度明显优于5282。目前来看。5401+5298弱电绝配。

网友:
拼多夕,不用卷都238元

网友:
拼多夕用券才233,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298设计有点问题,夹头和波箱之间有个很宽的缝。转速,扭矩都不错,同心度明显优于5282。目前来看。5401+5 ...

5282同心度比5298还差劲?

网友:
引用 网友E:
5282同心度比5298还差劲?

对,你没看错,这两款我都亲自用钻头测试过。

网友:
本来想买5282,看到这个帖还是买529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