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某鱼18块捡的上古时代台湾品牌高颜值KRATOR电脑音箱,拆机爆改

楼主(2021-01-27):
某鱼十块钱捡的,运费八块,到手18元,包装还挺好,里面有两层白泡沫台湾品牌大陆产的东西

看看颜值,还不错

USB供电的小音箱,主机右边有一个小面板,带3.5输入和音量调节按钮
但很可惜年代久远已经坏掉了,通电没有反应。
直接拆,从前面板下手

前面板是两块ABS喷砂/拉丝处理的盖板

2.5英寸4Ω3W防磁喇叭,看着像子弹头,但其实这只是个子弹头形状的防尘帽
内部有吸音棉,底部看起来像倒相孔的开孔其实只是沉孔,没有做倒相设计,仅作装饰用。整个箱子是密封箱+吸音棉的结构。虽然喇叭不怎么样,但是板材贴皮做工很不错,不像现在的某些音箱薄薄的密度板(当年这个东西应该也不便宜?)

接下来拆主机的面板,内部卡扣设计,年代久远已经老化,一碰就断了,轻易取出

结构挺简单

把副机接头接上功放,这音质一言难尽,完全不能听,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破喇叭

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一款合适替换的:

尊宝JAMO 2.5寸全频喇叭,拼多多6.9元包邮(找到的最低价),淘宝找了一下基本在8元左右
具体店铺名字就不说了,以防广告嫌疑,按图搜就能找到

接下来开始改造
喇叭到手之后不能直接装,边缘有一些高出,用剪刀直接裁剪掉变平,角落也需要裁剪,最终安装效果

尽管有一些掉漆,但有盖板遮掩,只要能装上就好

背部扩孔

塞接线夹

开螺丝孔 上螺丝

内部线孔处需要打热熔胶密封,不然会有一点漏气

接下来改主机

内部一样需要打胶密封

拆下没用的电路板,打胶密封

开孔边缘打e8000胶,保证箱体密封效果

安装盖板

焊接喇叭

最终改装完成效果

感觉颜值还提升了一些(喇叭盆的功劳)
买的第二只喇叭快递还没到,目前只改了副箱~
试听音质提升了非常多,拿来做2.1的卫星箱极其舒适。
原装的破喇叭真的是白瞎了这箱体的做工和外观设计

最终相当于18+6.9*2=31.8到手一对高素质无源音箱

网友:
18元买了一对高颜值箱子,再配个小功放,超好。

网友A:
颜值还是不错的,这年头都是塑料箱体了

网友B:
改得不错!咸鱼链接来个 正想改对蓝牙音箱

网友:
全换了,这不就等于18块买了个箱体吗

网友C:
音箱我不太懂,材料是用这种木屑压出来的板好,还是细木工板好?装修做家具剩下的边角料之类

网友:
某鱼的链接有吗?请给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颜值还是不错的,这年头都是塑料箱体了

塑料箱体不一定就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音箱我不太懂,材料是用这种木屑压出来的板好,还是细木工板好?装修做家具剩下的边角料之类 ...

高密度木屑板好吧
细木工板不行,中间拼接的有缝隙

网友D:
台湾音箱做工不会这样差,楼主换的喇叭是假货,
山寨音箱换了个山寨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湾音箱做工不会这样差,楼主换的喇叭是假货,
山寨音箱换了个山寨喇叭。 ...

懂王来了全给你懂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湾音箱做工不会这样差,楼主换的喇叭是假货,
山寨音箱换了个山寨喇叭。 ...

还有啥要说的吗?

清晰可见防尘帽就是仿的子弹形状非真子弹头。就这一点细节上来看就不会是你说的“山寨”
这也不是个很出名的牌子,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新品了,还山寨呢?山寨有价值吗?
另外喇叭的事情,我不想多说,懂的都懂,正品也好揭阳货也好,反正我听着舒服,比原来提升大就完事了

看看你历史回帖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多说无益

楼主:
国内厂子n年前代工剩余的库存垃圾,这个价格很正常。背面都锈蚀了。
多了解一下就能知道,这个价格买到哈曼喇叭都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得不错!咸鱼链接来个 正想改对蓝牙音箱

没了,刚收到货的时候想再买一对发现已经没了

网友E:
改的不错。但有点小遗憾,没有物尽其用,功放板和输入应该保留,后加的输入端子直接接喇叭,这样可以无源有源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的不错。但有点小遗憾,没有物尽其用,功放板和输入应该保留,后加的输入端子直接接喇叭,这样可以无源有 ...

这个帖子里面说了呀,原有的功放板子已经不通电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所以直接改成无源了

网友:
买了个壳子,喇叭还要另外买

网友:
改成无源的正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