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看看这灯怎么用

楼主(2021-01-27):
拾到2个灯管,不知是台灯上用还是筒灯上用的,如何能点亮?

网友A:
弄个特斯拉线圈,然后把这两个灯泡放边上就能亮!!!

网友:
要不,打个洞,把LED芯片放到灯管里点亮?

网友:
估计就是个节能灯,两端通电就亮

网友:
吸顶灯用的。

网友:
拆一个看看?只有两脚感觉是自带电子镇流器,直接220就能亮

网友B:
外镇流灯,我原来买的镜前灯就是这种,底座里面有镇流器,外面灯泡可以插拔更换。
直接通市电必炸

网友:
台灯灯管,底座下有电子镇流器,灯管内只有一只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特斯拉线圈,然后把这两个灯泡放边上就能亮!!!

我几年前网购过两三个,特斯拉单管自激套件10兆赫兹版本,调试好几次才勉强成功,烧了一两颗三极管,只有最后一个三极管加主板小散热器勉强成功,尝试调高点电压值输入,看看有没有点蜡烛能力,结果最后一颗三极管也烧了,看来得找专用电源振荡芯片。焦耳升压电路也挺有意思,成功率比特斯拉套件高一些,可以用废旧开关电源拆的变压器,高压侧接上220伏大线包,线包穿入灯管DIY无极荧光灯具。

网友:
两脚的说明里面串的有个电容。

网友:
就用普通的电子镇流器就可以,这个谐振电容内置在灯管的座里的,

网友C:
这是18w电感筒灯灯管。需要配一个18w电感镇流器驱动,直接串联就可。灯管底下的座子里内置启辉器。

网友:
这是台灯管,电子镇流器在底座是,谐振电容在灯管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18w电感筒灯灯管。需要配一个18w电感镇流器驱动,直接串联就可。灯管底下的座子里内置启辉器。 ...

正解,说直接插220的,一插就炸,而且这款还不能用电子镇流器,因为灯座子里面有启辉器。

网友:
电子镇流器只接2线应该可以的……

网友:
必须用18W 0.22A的电感镇流器才能点亮!

网友D:
费那劲干嘛,找个电镇,将两头的往上面一接,能直接点亮的是内置电容的,塑料壳里边红,灯丝也红的是内置电容加并启辉器的,前者直接用,后者配电磁镇流器也可以用
不用管电镇的功率,灯管带多大电容,流过的电流是一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镇流灯,我原来买的镜前灯就是这种,底座里面有镇流器,外面灯泡可以插拔更换。
直接通市电必炸 ...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光灯,但是在里面包含了启辉器,所以只有两根线,镇流器是外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费那劲干嘛,找个电镇,将两头的往上面一接,能直接点亮的是内置电容的,塑料壳里边红,灯丝也红的是内置电 ...

不懂别瞎说!电子镇流器跳不起来,必须用电感镇流器,而且电流必须匹配,0.22A的!不然就跳不起来或者过度驱动电流过高造成发黑烧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