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有一种热叫你觉得路由器热

楼主(2021-01-27):
新年了,闲来无事,将新三的散热做了下改进,以迎接即将在4个月后到来的夏季

改造过程忘了拍照了,无非就是用导热硅胶垫放在热管和芯片之间,然后用漆包线将散热片固定。

顺便在壳子上打了几个孔,将做NAS的硬盘固定在盒子上。

好了,上成品图

网友:
午餐肉都上了

网友:
恭喜恭喜,当上了路由器它妈

网友:
4个月后有烤肉香

网友:
厚此薄彼,2.4G表示要炸了

网友:
。。。。。。。。。。整个顶盖就是一大散热片, 实在觉得热把热传导到顶盖上, 这散热面积大的不够爽吗

网友:
我的路由器、交换机都是金属外壳的,方方正正的外形,不用担心散热问题。

网友:
路由:我不热,放开我

网友:
改个微型散热风扇进去,齐活了

网友:
装个小风扇更香

网友:
没上水冷和液态金属导热,差评。

网友:
过分了。直接浸在变压器油里更好

网友:
拆了壳子多好

网友:
热管都用上了,我一般在外面用风扇吹!

网友:
我在猫、路由器下面垫了个水袋,四层塑料袋装的水。

楼主:
看到各位各显神通,看来都觉得路由器热

这个路由器这样散热,就是找不到一个挖矿的固件能够发挥一下

网友:
路由器表示一脸MENG - B !

还以为要被肢解了呢,结果只是凉快一下。

网友:
都上热管了 奢侈啊

网友:
有种热叫京东热,一东

网友:
感觉newifi和mini的很像呢,天线弄在两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