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荣事达HJ1620L电热锅不加热拆修

楼主(2021-01-27):
      荣事达HJ1620L电热锅不加热,经拆查发现就是电源线插头中的温控保险断路所致: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试不通

取下电源线测锅体的电源插座端正常,说明发热管没有问题

锅底面

打开看看是什么结构。。。

带调温开关的电源线

竟然是三角螺丝,数码之家12合一终于派上用场了

测电源线L线导通

而N线不通

跨过绝缘管一端测试导通

原来是温控保险断路,稍用力一拉线头脱开了

这种压合连接方式接触电阻比较大,电流过大时局部发热也严重,是个隐患

索性直接焊上吧,其实之前见过几个其他调温插头也并没有温控保险

这里似乎也有接触不良现象吧

万用表电阻档测正常

接市电也没有问题,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