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一个念佛机

楼主(2021-01-27):
朋友的一个念佛机,说是不能播放。拿来一看是没有电。充电也没有反应,初判断是电池保护或者充电电路有问题。

打开检查,一节锂电池供电,型号502030,300毫安时。

测试电压,为3.1伏,估计是电压低,充电电路保护?于是摘下来,强制充电到3.8伏后,安装上去充电,发现充电还是没有反应,但是开机可以播放了。应该是充电电路问题,开始检查。

主芯片是杰理的方案。

功放模块

可以插tf卡。

侧面按键

检查充电口有无虚焊,正常。

最后发现几点充电芯片有问题。

3KAC 五脚,1脚充电电压4.4伏了。

更换后正常。

楼主:
小喇叭,直径30毫米。声音还不错,声音洪亮干净。

网友:
佛也高科技了

网友A:
佛经要自己念才有用,念佛机念的话,回向给机器自己了。

网友B:
这个三极管Q1的作用难道是在电池充电时通过R4直接供电?没查这个充电芯片,看起来和4054一样,把1脚的led指示功能用做驱动Q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佛经要自己念才有用,念佛机念的话,回向给机器自己了。

盆友你太认真了,这玩意儿就是提供一下BGM渲染一下氛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三极管Q1的作用难道是在电池充电时通过R4直接供电?没查这个充电芯片,看起来和4054一样,把1脚的led指 ...

对,和4054功能相近。

网友:
玩具,平时听听还不错,消磨时间而以。

网友:
与时俱进的佛教用品

网友C:
我也有个,听歌几个小时就没电了,不过没有螺丝只好直接敲开,还好没坏。直接把内置电池丢了,接线出来外面绑个手机电池,胶水粘好外壳。充一次电能听好久...。不过最近按键不灵了...

网友(2021-09-21):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听歌几个小时就没电了,不过没有螺丝只好直接敲开,还好没坏。直接把内置电池丢了,接线出来外面 ...

这个里面换歌可以播放吗 好像都加密了吧

网友:
刚好也有类似的,但是没TF卡,查错电源烧了,还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佛经要自己念才有用,念佛机念的话,回向给机器自己了。

正因为回向了机器自己,所以这台机器才这么好运、充电芯片烧了都有楼主专程帮换,幸免于扔进垃圾堆的命运

网友:
好像还有个Flash芯片,可以烧固件?

网友D(2021-10-21):
能否更换自己念的放到佛机里

网友(2021-12-23):
引用 网友D:
能否更换自己念的放到佛机里

不会啊,手里有一个不会折腾

网友:
这是个MP3播放器,可以将自己念的录成MP3转到TF卡,放到佛机里播放。

网友:
照片拍的很清楚  什么手机?

网友:
25q32 4MB的flash放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