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源插头,啪一声,烧了,维修思路如何?

楼主(2021-01-27):
欢迎大家提供意见。机器是一部彩超机。

网友:
我觉得要先打开看看

网友A:
你不拆不知道,我们大伙远程会诊!无图无真相,更是无从下手!

网友:
楼上正解,没图是没有灵魂的,看图最起码知道芯片方案,有没有明显的击穿

网友B:
飞利浦?GE?优胜??一般是PC电源烧的概率大。超声模块一般不会通电烧的,要系统启动后才启动的

网友C:
不对吧?就啪一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对吧?就啪一声?

结果拆开发现是电源线折断了

网友:
拿到另一台做个彩超先

网友E:
这玩意不是应该找厂家维修么,反正也不是自己花钱...

网友:
烧了原因很多也得先看看保险烧成啥样才好判断啊。

网友:
你这描述只能说啪的一下扔垃圾桶里,维修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不是应该找厂家维修么,反正也不是自己花钱...

这个玩意是厂家不会回收流落到民间的垃圾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果拆开发现是电源线折断了

应该不会,电源线的质量是原装货比较长也有一定的重量估计含铜量不少的。应该不会系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GE?优胜??一般是PC电源烧的概率大。超声模块一般不会通电烧的,要系统启动后才启动的 ...

是GE的。PC的电源烧?这个估计是一个电源出来再分给PC 和显示器还有其他线路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拆不知道,我们大伙远程会诊!无图无真相,更是无从下手!

拆是必然的,因为没有拆解的思路所以才迟迟不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是必然的,因为没有拆解的思路所以才迟迟不下手

拆开,电路板拍照上传,大神们才能帮你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