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求助: 改装时用的打孔之类的工具哪种好用?

楼主(2021-01-27):
求助下万能的坛友们. 平时折腾开个孔啥的, 什么样的钻头好用.

自己只有一套很古老的麻花钻, 但是碰到好几次要在球泡塑料外壳上打个孔, 真心不好用。

只知道要搜索钻头, 但是到底哪种才是专门可以很省力方便地在各种塑料外壳上开个孔的?

之前看到有个贴子里有个回复的时候提到过但是找不到了

网友A:
用麻花钻在塑料上开孔难道需要“力”吗?

楼主是不是对麻花钻有什么误解?

网友B:
有一种叫金属磨头的了解下?有各种形状!

网友:
买含钴麻花钻,也有锥形的钻头适合开孔

网友:
这种麻花钻对塑料木头金属开孔都很方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叫金属磨头的了解下?有各种形状!

那种适合打磨,在塑料上开孔还是麻花钻方便。

网友:
塑料上开孔??如果工件不大,经常打的孔不大,建议用充电电磨,还能调速。。另外,备一个宝塔钻。。

网友:
方大王 玻璃开孔器。

网友:
小孔麻花钻,大孔用开孔器

网友D:
经常改个usb口,不知道这种方形的口坛友都是怎么开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经常改个usb口,不知道这种方形的口坛友都是怎么开的?

打孔,然后用小平锉慢慢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打孔,然后用小平锉慢慢磨

目前也是这样操作,一手滑,口就不规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目前也是这样操作,一手滑,口就不规整了。

帖美纹纸或者电工胶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适合打磨,在塑料上开孔还是麻花钻方便。

我就有种锥型的!有尖 小端大概3-5mm 后端大概13-15mm ,用来开孔还行!不会有钻头那种卡卡的情况!

网友:
用那种手钻,打木头和塑料的,绝对不会偏位,只要事先打好小凹点就不会偏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麻花钻在塑料上开孔难道需要“力”吗?

楼主是不是对麻花钻有什么误解? ...

是觉得不太好用。稍微一用力就整个捅出去老远了, 比如在一个5V 手机充电器上开孔之类的,不管电钻还是手钻都挺吓人的

网友:
小心点,怎么可能偏位,你用个刻刀划一下。

网友:
木工三尖麻花钻吧,普通麻花钻刚打的时候不好定位,会滑偏,当然只能用于木头、塑料等硬度不高的,金属的还是普通麻花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帖美纹纸或者电工胶布试试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