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发电机给钛酸锂充电,关于降压模块的压差问题

楼主(2021-01-27):
车上的发电机输出电压大致是14.1-14.3伏,而钛锂电池的充电电压希望不要超过13伏,现在是用2个二极管降压充电。但是在电池电压低的情况下,发热还是比较厉害的,所以想该为DC降压模块给钛锂充电。因为压差也就不到2伏,所以这样的降压模块还真不好找。有没有一种能在低压差下正常工作的模块?

最近又搞了一个5串的钛锂电池,唯一的优点就是内阻低,组出来13伏的电池内阻1.3毫欧,真心低到没盆友了。

网友:
有自动升降压得模块,淘宝搜一下,一定范围内都能稳定到你要的电压

网友:
升降压模块,不用考虑压差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不是磷酸铁锂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不是磷酸铁锂吗

钛酸锂比磷酸铁锂好多了,内阻是真的小,寿命是真的长,别说密度小价格贵,就冬天负30度也能用这一项就比什么都强

网友:
现在的稳压芯片基本都是低压差的,比如lm2596,我买的睿登的板带显示的,很清楚看出,最大输出比输入就低1.2v左右

网友:
大电流的压差就不止1.2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钛酸锂比磷酸铁锂好多了,内阻是真的小,寿命是真的长,别说密度小价格贵,就冬天负30度也能用这一项就 ...

钛酸锂目前的问题是能量密度低,成本高,要普及很难。

网友C:
汽车启动后好像是由发电机供的电?晚上开远光灯的情况下单灯光都得200多瓦了,加上助力泵等其它设备没个几百瓦的降压模块你不怕亏电?
某宝好像搜不出几百瓦压差又低的DC-DC
有能力的话可以从发电机的电压调节器入手,改输出电压,但最好是买块配件回来改
没那动手能力就再加一串电池,最多是充不满

楼主:
升降压模块我没用过,也就是说只要调定了输出,不管输入电压多少都能稳定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钛酸锂比磷酸铁锂好多了,内阻是真的小,寿命是真的长,别说密度小价格贵,就冬天负30度也能用这一项就 ...

寿命我不清楚,长不长的我不考虑,但内阻确实是低,启动确实是爽。哪怕它是只有12伏,真的是秒启。我也试过其他铁锂电池总感觉差点意思。是能量密度是要比三元铁锂要低,但还是比铅酸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启动后好像是由发电机供的电?晚上开远光灯的情况下单灯光都得200多瓦了,加上助力泵等其它设备没个几 ...

我之前就是打的调节器的主意,关键是要拆发电机还要上个电机带着它转在不同的转速下测试电压,光是拆发电机一次,好像工时费就是200,我虽然动手还行,但是确实还拆不下。

网友D:
车子发电机可以看成是一块与发动机较劲的电磁铁,电压是预设值可以说是固定了的,
它输出功率大小全由整车消耗功率,也就是使用电流来控制,与整套供电系统配套的,只有在铅酸电池的浮充电压、电流的时候,才降低输出,输出就仅供整车电器使用,只有这时候才会从14v以上降到13.8v以下,
也就是说你替换铅酸的电池组,内阻越小、浮充电压越低,那管理系统就认为电池组还需要充电,照样按使用铅酸电瓶参数来控制发电机持续功率输出,就好比你拿个铅酸电瓶充电器来给你的锂电池充电,这能行吗?
而且输出的功率越大,输出电流也越大,发动机负载也增大,那在电路中串接些什么原件除了吃点能耗以外也没什么作用,达不到你的预期,
非要改也只有改发电机了,可一旦改了发电机,那全车用电设备,对包括电源管理模块,点火系统,传感器等等都会受到影响,电压下降了,那为了保证输出功率必须提高电流,电流提高了对线束影响也更大,反正换锂电不像表面看的那么简单,也不是仅仅加个dc降压模块,改改发电机就算改好了,后面牵涉的一系列问题会跟着来,
所以不管你新换的电池有多么突出,比铅酸电池叼多少倍,不合适就是不合适,除了用与原车电瓶浮充电压近似的电池组来替换以外,没其他更简单更好的方法,哪怕你改发电机成功了,也不保证以后不会出什么新的问题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子发电机可以看成是一块与发动机较劲的电磁铁,电压是预设值可以说是固定了的,
它输出功率大小全由整车 ...

谢谢兄台的回复。
发电机肯定是阻力源这个没毛病,但是在没负载的时候,端电压建立了只有机械阻力先暂时忽略吧。
发电机它认不出充电的电池到底是铅酸还是铁锂还是钛锂的。它只认一个指标那就是电池的电压,根据电池电压和线路电阻来确定输出电流。因为调节器的作用,发电机的输出电压不随转速变化能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大致在14.1-14.3伏左右(我的车启动后断开电池负极实测值)。充电的电流=(发电机电压—电池电压)/线路电阻。线路电阻包含电池的内阻。因为线路电阻一定,发电机电压也一定,所以电流只和电池电压有关,电压越低充电电流越大,随着电池电压的升高,充电电流慢慢减小直到和发电机电压相等这时候充电电流=0

网友(2022-09-01):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台的回复。
发电机肯定是阻力源这个没毛病,但是在没负载的时候,端电压建立了只有机械阻力先暂时 ...

我感觉您很专业,读了你的评论(你的评论比帖子更精彩),很涨知识,喜欢这样的氛围,虽然我是个小白。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铁锂电瓶,用了一年,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电芯是圆柱体的,单体15安时,4串7并,一共105AH,用放电仪实测放电容量105.1安时,卖家诚不欺我。现在就怕一个问题,锂电瓶放发动机舱里,夏天温度80度左右,会不会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