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偶尔抽风煮饭夹生的苏泊尔电脑版电压力锅

楼主(2021-01-27):
2014年下半年买的电压力锅,记得是三百块钱出头。
一直服役至今,每天煮饭炖骨头汤什么的。
最近出现偶尔煮饭夹生,尤其是量少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这个故障。
拆开看看咋回事,程序什么都正常,怀疑压力开关故障或者漏气

拆开傻眼了,没有温度开关,也没有压力开关,原来是电脑版的,不是机械版。。。。。。
亮了一下两颗温度保险正常,锅盖开关正常,发热丝正常,电脑板一般不会出问题。

电源是火牛供电,倒扣在底部,板子没有异常发热或变色,应该没问题。

继续拆发热盘,发现底部有锈迹,锅底温度检测器很脏,应该是煮汤溢出来了。

发热盘也很脏,打磨抛光,

锅盖里面一颗检测开关和传感器,不知道是温度还是压力

最后清洗密封圈,紧固所有的螺丝上电煮饭总算正常了。
应该是发热盘和锅底温度传感器脏导致的煮饭偶尔夹生,年底了,建议大家都好好清理一下家里的电压力锅哈哈

网友:
温度判断压力

网友A:
压力容器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网友B:
温度如何判断压力?

网友C:
温度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如何判断压力?

压力不同,沸点不一样

网友D:
学习了,清理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容器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没办法,扔了买新的有点舍不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传感器

谢谢分享,我也倾向锅盖里面是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清理干净。

谢谢捧场,年底了,清理起来

网友E:
这种故障应该是温度感应头的原因,但为啥没压力开关呢?

网友F:
每次用我都会把锅胆转一转,一个防止没放到位还有一个就是“除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故障应该是温度感应头的原因,但为啥没压力开关呢?

可能如楼上说的靠温度控制压力吧,机械版是有压力开关的,这个电脑版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次用我都会把锅胆转一转,一个防止没放到位还有一个就是“除碳”。

谢谢分享,是需要转一转,及时清理

网友G:
偶家有台奔腾的,一直没拆过,不知道里面咋样

网友H:
没有压力开关的压力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压力开关的压力锅……

嘿嘿,”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偶家有台奔腾的,一直没拆过,不知道里面咋样

靠谱,说明一直没出过问题,不然早被拆了哈哈

网友:
锅盖里面的那个开关,应该是用来做开盖检测用的。

2018年、2019年、2000(2020)年、2001(2021)年

网友(2022-05-01):
这一看就是温度传感器与锅底接触不良,老式电饭锅也经常会有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