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X折腾』拆解磊科nw714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1-01-27):
『X折腾』拆解磊科nw714无线路由器
偶得,磊科的产品,应该还行吧。不管了,先拆为劲。

背面有参数,是浮雕,不像三剑客壳子可以互换的。

开盖有点难,卡扣掉了一排排。。

螃蟹的芯片RTL8196

内存,不查了,不是8就是16的

无线芯片

rom存储器

电源区域,看着样子,应该交流电压也是可以用的。

全文完。

网友A:
那两个好像不是二极管,能用交流电?我孤陋寡闻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好像不是二极管,能用交流电?我孤陋寡闻了吗

路由器好像都是直流电吧

网友:
电路板缩这么小,质量不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好像都是直流电吧

以前有些路由器、交换机用的变压器供电,输出的是变(降)压交流电,整流部分在机器内

网友:
看外观应该是早期的版本了,后期出的侧边双天线那款缩水很严重,带几部手机管理页面就打不开了

网友B:
w9864g6kh-6 是64位sdram,也就是8M

楼主:
引用 网友B:
w9864g6kh-6 是64位sdram,也就是8M

:titter:150M能练练手,也可以设置成无线网卡模式。或者作为无线中继,这些产品虽然老,但是稳定性都很不错的。

网友:
我家还在用150M的网件,不坏不换,对速度没要求,稳定就行。

网友:
这货也是壳大肉少,谢谢!

网友:
磊科的产品其实很稳定的

网友:
那两个不是二极管,是电感,这个只能直流电。

网友:
围观x光拆机

网友(2021-06-05):
电源输入部分,那2个是直插式磁珠,外表是铁氧体,仔细看和二极管不一样的

网友(2021-08-22):
手头有个这货改的NR285P

网友(2022-09-12):
可以刷腾达中继

网友:
NW256,NW741低调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