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饭厅LED灯不亮,如何检修?

楼主(2021-01-27):
      亲戚家一饭厅里的LED吊灯使用了3年多,突然不亮了,我拆下LED镇流器检查,没有发现烧黑的元件,接上一40W/220V的白炽灯做为负载,通电,有时灯泡能亮,有时不能亮。灯泡亮时,测量输出电压有155V,可是此LED灯镇流器上标称的输出电压为40V-60V,明显偏高了许多,请问,如何检修?

网友:
能换灯 就整个换了,不能换就 换新的电源(镇流器)和灯板,自己家的可以折腾 学习.别人家的能简单搞定 就不要搞得太复杂.

网友A:
替换法,看看灯珠有无烧的,恒流源不会同时坏了吧,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B:
感觉是灯珠有坏的。这个电源看着像非隔离电源(测试时小心被电,空载时输出电压300V左右),你将万用表电流档串联在灯泡那端看看电流是不是正常,如果电源正常那就是有灯珠坏了,金线接触不良之类的问题

网友:
通电,有时灯泡能亮,有时不能亮。灯泡亮时,测量输出电压有155V,这是说明纯电阻的灯泡导致了电源模块的保护。重点检查LED灯板,会发现个别灯珠是老化坏掉的。短路坏掉的灯珠即可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法,看看灯珠有无烧的,恒流源不会同时坏了吧,替换一下试试

几组LED灯看内部接线是并联的,都同时不亮,我想是不是故障只能在镇流器上?

网友:
空载测,电压在40-65v之间就正常。LED驱动是恒流源,不接白炽灯
LED灯珠损坏的可能性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灯珠有坏的。这个电源看着像非隔离电源(测试时小心被电,空载时输出电压300V左右),你将万用表电流 ...

就是非隔离电源,220V交流整流滤波后的电压320V左右,经过“扼流线圈”后直接输出,看内部接线几组灯是并联的,有灯珠损坏,只能是这一组灯不亮,可现在所有灯都不亮。

网友C:
恒流芯片能接白炽灯么,算了下40W白炽灯220V正常工作电流180mA,恒流芯片300mA带起来会不会亮的刺眼,而且电压得高达363V,反而155V下是正常发光功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几组LED灯看内部接线是并联的,都同时不亮,我想是不是故障只能在镇流器上? ...

不会的,如果是5730,2835之类的灯珠,最多就是三颗并联,然后串联,因为驱动是恒流300毫安,如果灯珠全部并联,每个灯珠的电流都很小,根本不亮。你再仔细检查一下。大概率是LED烧了一组。用锂电池串个电阻一个个试很容易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的,如果是5730,2835之类的灯珠,最多就是三颗并联,然后串联,因为驱动是恒流300毫安,如果灯珠全 ...

好的,我试着检测一下。谢谢指教。

网友:
不用看了,灯珠烧是极大概率的,想换灯珠最买个十几块的PTC加热台来换,非常简单,电烙铁、热风枪都不好使,煤气灶太危险

网友:
这很明显有灯珠烧了形成断路,输出155V是空载电压

网友:
修啥呀,先判断是灯珠问题还是驱动问题,都好办,几块钱包邮买灯板或驱动回来替换就完了,何必花时间去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芯片能接白炽灯么,算了下40W白炽灯220V正常工作电流180mA,恒流芯片300mA带起来会不会亮的刺眼,而且 ...

输出空载电压275V,接入60W/220V灯泡,输出电压变为145V。将40W和60W并联后接入,两灯都不发光。再单独接入60W时,60W灯也不发光了,而单独接入40W,依然能发光。恒流300ma,当负载轻时,输出电流达不到300ma。负载加重时,反而没有输出了。

网友E:
LED灯不亮大多是灯珠损坏。损坏的灯珠通常有黑点。可用能点亮LED灯珠的万用表或专用仪器检查。通常,有灯珠损坏意味着这批灯珠寿命都快到了,一般是换整板灯珠或整个LED灯更换。看你的样子,并没有更换LED灯的专用工具,如果自己更换灯珠,非常费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灯不亮大多是灯珠损坏。损坏的灯珠通常有黑点。可用能点亮LED灯珠的万用表或专用仪器检查。通常,有灯珠 ...

总共四组LED灯,检查发现其中一组10个5730贴片中的一个中心发黑烧坏,电铬铁拆除时,一接触就裂为两半,手边有好的5730芯片,也是一拆就裂,用电铬铁确实非常难以完整拆下来。看来没有专门的工具这个活是无法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四组LED灯,检查发现其中一组10个5730贴片中的一个中心发黑烧坏,电铬铁拆除时,一接触就裂为两半, ...

若仅简单处理个别灯珠的话,可在坏灯珠背面板处用打火机烧,待焊锡融化时用镊子取下。当然,镊子得提前准备好。焊上也同法。专业拆法可去百度。

网友:
观察与思考:

网友:
cl1506可以参考这个资料:
http://www.mojay.com.cn/index.php/down-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