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批量生产中,时间一直在走,进度条空白

楼主(2021-01-27):
请问大佬这是什么情况,上边时间一直再走

网友A:
换个较低版本的工具试试?之前碰到类似的问题,原因是用的工具版本太高了,这玩意好像不是越高越好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较低版本的工具试试?之前碰到类似的问题,原因是用的工具版本太高了,这玩意好像不是越高越好 ...

我在试试

网友:
软件版本太高了?

网友:
量产工具傻了

网友:
软件版本的问题吧,多换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