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节山寨电池

楼主(2021-01-27):
闲来无事,正好看到几节劣质电池,就拆了看看

扒皮
拆了帽子
打开
把锌皮撕开
零碎的东西
全家福

收获:碳棒一根

网友:
这就是用了大几十年的碳性干电池,如今锂电池,碱性电池都比它效率高,它也是为人类立过汗马功劳的。

网友:
零几年早知道碳性电池太喜欢漏液,遥控器和钟表触点生锈厉害,顺便锌合金外壳能写字肯定知道不好。后来有一种只是比碳性电池,多层铁壳防摔,说成碱性电池,实际上正负极缝隙容易漏液。尽量买正品碱性电池,铁制外壳很难在纸上写字,万用表加大头针测量,凸头外壳都是正极,只有后部圆面负极。

网友:
电池内部的黑色物质只有大约三分之二,明显的抽条啊!!!中国啊,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