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卸开一个TCL 150W大功率三基色节能灯

楼主(2021-01-27):
螺丝固定,没有超声焊死

内部

这个角度比较直观,是两套电路

13009功率管

体积很大

网友:
不错哇,好灯,用料也是下了夲钱了,寿命比LeD强,价钱也不便宜吧?

网友A:
哇,这供电,堪称豪华,LED就没见过这么豪华的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这供电,堪称豪华,LED就没见过这么豪华的供电

这个供电并不比LED更豪华。
这种电路集成度低,加之启动限流变换电路比较复杂,所以看起来元件多,加上荧光灯效率低,耗电大,所以元件功率比较高,所以看起来大个。
LED的变换电路就非常简单,恒流就行,加上功率小,集成起来很容易,所以PCB加上元件的体积就可以很小。
现在LED灯的主要问题不是供电,而是散热。要想达到足够的寿命,散热片体积不会太小的。有些产品的体积甚至就是像图中那么大的体积,大部分给散热片占去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这个比不了led 使用寿命也短

网友:
13009还加上散热片就更养眼了。我看到好多电脑电源里在用130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供电并不比LED更豪华。
这种电路集成度低,加之启动限流变换电路比较复杂,所以看起来元件多,加上荧 ...

led不需要起辉,还是初级恒流电流小的很,所以元件几乎全贴片,电路简单。

网友:
应该是两个灯,电路是两套驱动。

网友:
看看以前欧普的电子镇流器再说

网友:
两个灯合成一个灯。

网友D:
说实话,如果背面没有芯片的话,这个就是个山寨的镇流器
除了功率大一些,其他和山寨镇流器结构上没有任何区别

荧光灯没有预热,容易黑头,灯管寿命比较短
TCL=太差了 .........

还是喜欢松下,欧司朗,飞利浦带预热芯片,自适应的那种镇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如果背面没有芯片的话,这个就是个山寨的镇流器
除了功率大一些,其他和山寨镇流器结构上没有任何区别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这个比不了led 使用寿命也短

实际商业,开一整天的话,这种寿命比一般LED飞碟灯还是强一些的。。。

当然专业商用的LED,一般不可能螺口的,都是一体化灯具。那个寿命长,价格也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