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我收藏的Intel socket7 mmx平台

楼主(2021-01-27):
一直想保留一些老硬件做收藏,无奈没地方,收藏一些,又卖了一些,现在只剩下这套第一代奔腾mmx,还有套磐正的nf4。显卡是PCI接口的,s3芯片,2d,还可以自己买显存加进去。。。

网友A:
这玩意当年只能运行D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当年只能运行DOS吧!

都mmx了,还dos,这个xp都能勉强装吧,当年基本是win95打到win98,到win2000的时候就不是很给力了

网友:
瘟98没问题

楼主:
当年还有个系统叫win me。

网友:
装个CP/M吧

楼主:
还要配齐不少东西,at电源,at键盘,串口鼠标,40pin并口盘,3.5寸软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要配齐不少东西,at电源,at键盘,串口鼠标,40pin并口盘,3.5寸软驱。。。 ...

这个是atx电源的,软驱可以不必,键盘转接肯定必不可少了

网友(2021-02-26):
楼主的这两块主板我都有,MMX这款是当年我姐淘汰下来给我的,用的是4条EDO内存,总共64M,MMX133处理器,后来奔四时代我还在用,跳线超频到210Mhz后冒烟了,显卡是S3,上面那块原装2颗显存的,直到电脑损坏我也没找到颗粒加上去扩展显存,硬盘还是昆腾大脚盘,2.1GB。sun的品牌机,

楼主:
当年还有块trident9750显卡,都不知道扔哪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还有块trident9750显卡,都不知道扔哪里了。。。

我是9850+奔2 300,当年老贵了

网友(2021-04-08):
前几天刚刚2块钱收了一个坏显卡,去科技市场找人花了15块钱功夫钱,给用热风器吹下来显卡现存。插入我的这个显卡。现在从 2M变成了4M

网友(2021-05-19):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当年只能运行DOS吧!

MMX上98没有问题,2000还凑合,xp太慢。

网友(2023-11-26):
看见AT接口就想起有把IBM机械键盘超重,可惜后来把它拆开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当年只能运行DOS吧!

S3-765的显卡,MMX的CPU,绝对可以装Win95 OSR2。

网友:
TX97-E我有一套收藏

网友(2023-12-27):
我的好几代的都早拆得不知扔到哪里去了。

网友:
我留了一套赛扬300的板子。

网友:
WIN95也能用

网友:
满满的回忆啊,记得还有一种CPU是插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