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不加热,拆开一看

楼主(2021-01-27):
里面油漆和云母片都糊了。。。拆吧,换上格兰仕二号机先用关门就把家里保险跳了,拆开是电源保险丝烧了还好上次换电容买了存货

网友A:
这也太不详细了 就2张图

网友:
云母片处容易烧多半是卫生清洁不仔细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不详细了 就2张图

都烧了也没什么好拍的啦,就那么几个东西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烧了也没什么好拍的啦,就那么几个东西

之前换电容时候换过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脏了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