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NJTY T-92万用表不能关机怎么办

楼主(2021-01-27):
也不知道是哪里故障器官能关机档,它还是显示的,因为有自动关机功能。
刚开始没注意按上电池没多长时间就没电了。

网友:
拆开看下是不是转盘的弹片错位了,如果不是可能是主控坏了

楼主:
看着不像有错位

拆开后装回去神奇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