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FLD0710电源适配器(5V/1.5A)

楼主(2021-01-27):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淘的,昨天晚上用U表测试,空载时竟然达到20V以上!带负载后就降下来了。正试着,“砰”的一声,吓了我一跳!赶紧拔下电源。时间太晚了,明天再检查吧。       看看外形,是我喜欢的类型:

       背面的样子:

        插头不咋地,是铁的:

       瓤子就这么点东西,开关变压器居然只有这么大一点:

        有几处似乎进水锈蚀了:

       很意外,没有使用直插式的431,而是贴片的431:

       尖峰吸收电路的电容引脚锈蚀严重:

      开关管是很常见的13003:

       串联40W灯泡通电,输出电压达到30多伏!
       昨天晚上直接插电,以为13003一定挂了,没想到它的命比较大,居然还活着
       检查,光耦的3脚烂断,更换后,电压降到了5V,但是带负载能力不行。更换470μF/16V电容后正常了,光耦的问题,导致470μF/16V无辜躺枪
       又将尖峰吸收电容予以更换。
       试了一会,忽然4.7μF/400V电容喷出一股白雾,赶紧又断电,更换电容。看到锈迹斑斑的USB插座,非常不顺眼,顺便也换了它
           一个小小的电源,竟然这么多元件损坏!

       用U表测试了一下,1A的电流没有问题,1.5A估计达不到,应该是虚标,但是话说回来,一个RCC的电源,开关变压器才那么大一点,能够达到1A的输出电流,确实不错了!

网友A:
如此折腾,也就是锻炼了 DIY手艺,本来可以利用下外壳,但看到那锈迹斑斑插头再也没啥兴趣了,直接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折腾,也就是锻炼了 DIY手艺,本来可以利用下外壳,但看到那锈迹斑斑插头再也没啥兴趣了,直接垃圾桶 ...

用砂纸打磨一下,涂点油,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2022-05-29):
麻布袋上绣花---底子太差!白瞎了好手艺!

网友:
rcc的,太复杂。不值当。

网友(2022-08-12):
纯粹为了练手而练手,至于价值嘛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