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魅蓝note6更换3880mAh的维科466574电芯

楼主(2021-01-27):
2018年5月购买的千元机魅蓝note6当主力机使用二年半时间,期间经历了不断重启——双清刷机;碎屏——换屏幕总成;有显无灯——更换背光保险电感

不玩y游戏,平时用着还挺流畅。平时刷B站,这么久电池续航不行用AccuBattery简单测试一下只有62%的容量

拧下充电口2侧五角螺丝,打开后盖。原装电池采用的是ATL的446580电芯

拧下固定排线盖板的2螺丝

ATl的电池还是不如索尼

电池座

在电池右侧找到电池易拉胶,拉口放到了保护板上,不合理。

完美取下

左侧的找不到拉口,怀疑是双面胶的。拆机片沾点酒精去划开

果然,真是怪异。2条双面胶加1条易拉胶

原装电池完美取下

好好拆,要取它的保护板

测极片正负

各处的尺寸

电池中午来了,18+6减10红包,实付14元到手。

没能找到很合适的进口电芯,还是用便宜的有自己品牌的3880mAh的维科466574电芯。

比原装的厚一些,后盖能压盖好;宽度合适,不浪费;长度短是考虑到自己改接保护板能留有余地。

对比极片位置,短5mm

齐根折断原装电芯极片

比对原电池位置,做好极片的定位记号

比对长度做好记号

镍片对保护板上留的镍片,用电容点焊机焊好。

裹胶带保护好保护板

安上手机,正合适

开机,残留电量62%。看日后使用情况容量是否足量,是否耐用?

网友A:
牛A,又复活了一个鸡鸡...

网友B:
这么精确的容量,做不到吧。

网友C:
电池损耗大除了使用频繁,和快充应该也有关系

网友D:
有点焊机就是方便啊

网友E:
我的note6周六被偷走了,电池也是不耐用了

网友:
厉害的操作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A,又复活了一个鸡鸡...

能少花钱换个电芯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精确的容量,做不到吧。

都是大概估算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损耗大除了使用频繁,和快充应该也有关系

现代时间就是金钱,电池损耗了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焊机就是方便啊

赶紧也添置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note6周六被偷走了,电池也是不耐用了

这么老的机也下手,看来偷儿回家路费没弄够

网友:
这个思路好 我的5 也鼓包了 昨天晚上给他放了气接着用

网友F:
你的note6还坚挺吗,几年前帮同事买了一个,flyme7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固件特别的卡,也不知道是不是开发人员别有用心,后来推送新版以后这种情况改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note6还坚挺吗,几年前帮同事买了一个,flyme7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固件特别的卡,也不知道是不是开发人员别 ...

同样情况,现在用8.0.5版本

网友G:
我也想自己换电芯,奈何没有点焊机,电烙铁估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自己换电芯,奈何没有点焊机,电烙铁估计不行。

极片已经转镍了可以锡焊

网友:
Flyme系统有个机制就是充电充满继续充半个小时会自动校准电量。但是我估计还是要用到没电,在充电会比较准

网友:
用过MX4PRO E2 PRO7 PLUS。魅族品控太差了。。。各种小问题,开关机键和音量键几乎是必坏,毫不夸张的说用了魅族几年之后我学会了修手机

网友:
这样的啊,要不换一台新型号的呢?成本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