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zedo掌道D960行车记录仪 拆机看做工如何

楼主(2021-01-27):
zedo 掌道D960行车记录仪 拆机
当年200多买的看看做工怎么样

网友:
联咏96220帧内压缩MJPEG视频编码,缺点比H264帧外压缩码率大一些,优点可以用很多视频编辑软件选择连拍图像剪辑,引脚芯片封装。有些修理高手只需烙铁,助焊剂和焊锡丝解决虚焊。

网友:
96220,低端货
96650都已经过时了

网友:
这行车记录仪里面还有电池,不怕夏天高温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