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papago行车记录仪p1W更换电池

楼主(2021-01-27):
同事的一台papago行车记录仪p1W
每次通电都显示“为确保行车安全及录像品质请格式化存储卡”并要重设时间,应该是没ACC电后最后一个文件无法保存好造成的故障。
用这么些年,镜头的保护膜都没揭去。
2015年的
仰角固定螺丝少右侧一个
拧去左右接口盖板

镜头2侧螺丝
拉出左右盖板
从前面抽出屏幕,怎么不是超级电容的
电池都鼓变形

怎么不是安霸的方案,而是联咏NT96650方案

电池是三线的保护板
取下继续用
找个直升机玩具的电池

正常

网友:
好像夏天汽车里温度可不低,能融化蜡烛有60多摄氏度,建议换法拉电容组或三串镍氢电池。

网友A:
以前的是电容,我的用了4年保存不住时间了,自己换过一次电容,又用了四年了

网友B:
个人感觉,这电池换的更危险了,直升机玩具上的应该是动力电池,换个动力电池装进去,更容易鼓包并且危险性增加

网友C:
有安全隐患建议换新,一定要选择大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是电容,我的用了4年保存不住时间了,自己换过一次电容,又用了四年了 ...

看来电容的耐用时间也不行

网友D:
趴趴狗的 好像没后视镜款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这电池换的更危险了,直升机玩具上的应该是动力电池,换个动力电池装进去,更容易鼓包并且危险性 ...

聚合物的最多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安全隐患建议换新,一定要选择大牌子

都差不多,除非技术进步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趴趴狗的 好像没后视镜款式的吧

挺贵的没去了解这个品牌,这款是灯泡电视机款

网友:
三线的保护板是带温度检测?

网友:
P2W是用超级电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趴趴狗的 好像没后视镜款式的吧

有的,我前年买的就是全屏后视镜款,前后双镜头记录并同时显示,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我前年买的就是全屏后视镜款,前后双镜头记录并同时显示,挺好用的! ...

我也用了个 盯盯拍的,e3 后视镜款式
后摄像头流媒体,当后视镜用

网友:
学习啦,趴趴狗的质量不错

网友F:
我买了一辆二手车,原车主带的行车记录仪,从去年开始,也出现显示内存卡失败,请格式化的提示,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一辆二手车,原车主带的行车记录仪,从去年开始,也出现显示内存卡失败,请格式化的提示,不知道是不 ...

换电池就可以,否则时间久了把存储卡也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一辆二手车,原车主带的行车记录仪,从去年开始,也出现显示内存卡失败,请格式化的提示,不知道是不 ...

取下卡电脑里播放一下,每次用车最后一个文件播放不了的都是电池支撑不到文件保存完结。

网友:
现在好像用电容+纽扣电池的比较多了,软包电池怕高温

网友(2021-07-08):
我的15年的到现在换了好几块电池了,今年我换了个小铅酸上去。